硬件就是通不过,请指教!

楼主(2007-07-15):
我做了一个DSP板子,怎么弄都不好使,都是在load program...这步通不过
显示的是memory,从0到多少什么的

这应该是板子硬件哪个部分出问题?(软件肯定没问题,我用的是测XF的程序)
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急。。。

老师崔得紧。。。要交差了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cmd文件有问题,急也没有用,自己用点心思,呵呵

楼主:
不是.cmd文件的问题

不是.cmd文件的问题,我用同样的程序,在另一个扳子上试过了,好用

所以我才肯定不是软件文件问题,呵呵

楼主:
查出问题了

忙乎一天,终于知道错在哪了

我对比了一下别人的板子,他们的第85脚TDO输出都是稳定的0v,我的板子却是不稳定的3v左右电压

而TDO引脚刚好是JTAG的测试数据输出引脚.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难道是5402的DSP坏了?

继续求助中...

网友B:
断开jtag查查

对比一下电压,如果不一样,就可能是dsp的问题了

网友C:
个人见解:

查查数据线之间,地址线之间是否有短路的现象

楼主:
有一个迷惑

我回想我焊板子的过程,我有一个迷惑。是不是焊贴片的时候,烙铁要断电才能往上焊呢???

我都是上电焊的,难道是这个原因把5402芯片弄坏了?

注:我现在还不确定是5402芯片坏了

另外,我还请教一个问题,如何把已经焊好的5402芯片卸下来?我有吹热风的那个机器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5502的,一开始也能进CCS能编译,到后来发现进不了CCS了。查过它的最小系统,电源能正常工作,且上电时序是对的,晶振也正常工作。测复位芯片复位端时发现,一开发始能测到由低至高电平的跳变,此后一直为低电平。把复位芯片取掉也是低电平(在复位引脚有接一个3.3V的上拉电阻)。此时断开复位芯片复位引脚与DSP复位端的连接,发现为高电平。此时判断可能是DSP损坏。而换了一块DSP后还是发现有上述同样的问题。求助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楼主:
继续等待解决中。。。

我已经去买了一个DSP芯片

请教高手,为什么DSP芯片的TMS脚不是3.3V(刚上电的时候)

网友D:
个人看法

先别要紧把DSP换了,你测一下复位端口,能不能发出复位信号。有的复位有效是上升沿有效,我用的5502的是下降沿,估计5402的也一样,我原先碰到的问题跟你差不多,现在已经解决了

楼主:
测试复位信号

如何测试复位信号?我用示波器,抓不住上升沿或下降沿阿

我用示波器测的时候,都是看到信号线一晃就变成高电平了

这样对吗?
谢谢

楼主:
复位信号

我测了,能测到由低至高电平的跳变,就是一上电,就晃一下,到了高电平

我今天准备把芯片换了 试一试

希望能比较成功的把芯片卸下来呵呵

网友E:
楼主没明白12楼的话

你看看datasheet, CPU在啥情况下会复位. 如果是高电平复位,你的片子不就是一直在复位嘛!
还有你是不是还用了其他的复位信号.我上次调2812的硬件的时候也被折腾过, 出厂设置WDT是开着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

我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把MP/MC引脚接地了,就好使了

虽然好用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把MP/MC位接地就好了呢?
我选的.text放在程序存储空间的0100h开始的单元里,长度为0f00h,这样分配,对MP/MC=0或1有区别吗?

到底MP/MC=0或1区别在哪?微处理器模式和微计算机模式 有什么区别?

网友F:
MP/MC寻址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