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age分配的问题

楼主(2007-07-15):
一般page 0对应程序空间,page 1对应数据空间,那page0和page1的物理存储空间是否重叠呢?比如5509芯片,他的片内ram就是固定在一段地址范围内,那page0和page1这段地址是否都映射到这同样的ram中呢?

网友A:
不重叠,但物理存储空间可以映射到不同的地方

比如可以映射到程序存储区,也可以映射到数据存储区,还可以都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