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实时视频合成的东东,请有经验的高人指导

楼主(2007-07-16):
    我想做一个3路视频采集后由一路视频输出复合视频信号的实时监控系统,
要求输出的图像在一个屏幕上分成左中右显示,图像适当的缩小以防宽高变形。
    请各位高人给我点意见,或是有现成的完成以上功能的芯片?或是推荐一款开发板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RE

用ADI的BLACKFIN系列的吧,可以上OS,实现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B:
延时长短,图像大小?adi和ti

网友C:
请问楼主是哪儿的?可以一起讨论下系统方案

小弟最近也在做这样一个项目
不过输入的是一路视频信号
选用的是SEED-VPM642视频板
有4路视频信号输入
自己准备用6713来开发
不知LZ准备用怎样的方案来实现

网友D:
有现成的芯片

有现成的芯片,我记得韩国有一家公司在生产;正式的名称叫视频矩阵芯片,你上网搜搜就可以查到;

这些芯片的开发很容易,弄个MCU给它的寄存器配置一下就OK了

网友E:
这种功能ASIC太多了,比如TW2834

  比用DSP做效果好多了, 而且A/D D/A都做进去了。

楼主:
真心感谢诸位的回复

  我会认真参考每位的回帖,谢谢

楼主:
6楼的zhongxon你好

你的那块板子是开发板还是成品板?图像在显示器上显示的位置可不可以变成如下图所示?
谢谢

网友F:
to ilikefish

可以变成你所要求的。哪个子图的大小和位置可以随便。也可以加文字等。
你所要求的这种功能没有哪个ASIC可以做到,只能用DSP通过软件编程做。可以很灵活。

网友F:
我的这块板是成品板,是做四路

网络视频服务器用的。不过,你如果用得着,也可以给你。

网友E:
原理图也能给?

 可能性为零。
 PS: ASIC做这种应用是最合适的, 视频缩放是无级的, 滤波算法效果是很好的。 COLOR BITMAP 的OSD字符和图形叠加也是方便的。
 呵呵, ASIC性价比高。 虽然我也是做DSP的。

网友F:
re

这款板子是我们的一个产品板,现在还没有当成开发板来卖,不过,如果有确实的需求,也可以商谈。至于原理图在当成开发板卖时一定会给的并且还会有其他一些必要的资料,否则你没法自己开发。
我们现在有一款正在卖的开发板。如下:3800rmb.
zhongxon@163.com QQ:199663740

网友F:
至于用ASIC

估计怕是不行,因为我估计他的用途可能比较特殊,如果用ASIC能行,那就只能是量产的利润低的产品了。

楼主:
正在考虑硬件平台

13楼的jinlt你好:
 能否推荐一款ASIC可以完成我的要求的,相近完成的也可以。
谢谢

楼主:
正在考虑硬件平台----2

  因要求功能比较简单。使用FPGA完成9楼所需的功能是否可以降低成品的成本。
  另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使用DM642和FPGA的成本,和开发难度。

楼主:
在次真心请教

感谢7楼的jinlt的推荐,
 我看了TW2834的DATASHEET好像没有发现它的每路视频输入可以在屏幕的指定位置输出和改变视频画面大小的功能,我的E文不好可能没有看仔细。
请问:以您jinlt的所知可有实现9楼所述功能的ASIC芯片?可否推荐一款。
如果没有现成的芯片,您觉得使用FPGA实现以上功能,可以吗?

谢谢您对本贴的关注。

网友F:
fpga

fpga价格太高了,开发难度也太大,其开发难度不仅在于用户程序本身,写测试程序也太费事。对比来说,DSP的开发环境更容易一些,并且用C语言更方便了。

网友E:
我只好来替Techwell宣传了

  目前TW2834/2835是多路视频监控产品里面用的最多的芯片了。 其中TW2835把四路音频的Codec都做进去了。 现在连TI都跟Techwell, 把他的DM644X扩展成多路的。
  TW2834里面集成了四个10 bit CMOS ADCs, 每路视频可以缩小成任意大小, 还可以部分显示。 显示窗口的大小和位置可以任意指定。
  TW2834还有720x576大小的全屏64色 bitmap osd。 还可以位图光标, 2D BOX。
  如果你做的是四路以上的视频同时显示, 还可以把多片TW2834级联起来, 非常方便。
  还有移动侦测、降噪等特色功能。 功能实在太多了, 你借一块他的开发来玩就知道功能有多强大了。  开发板可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可以鼠标移动窗口, 改变大小。 调用菜单。 呵呵, 我刚看到演示的时候也惊讶, 还有这样的芯片。 最重要的一点价格低于$20。 偷着乐吧。

  我们的多路视频服务器和DVR都是用他实现的。 没发现有什么功能不好用。

网友F:
tw2834要是如楼上所说,那还真不错。

楼主:
我需要了解更多,谢谢

谢谢20楼的jinlt 和 19楼的zhongxon 还有其他诸位的回帖。
看了诸位的介绍。我决定在Techwell和DSP之间做一个选择。
我对“TW2834每路视频可以缩小成任意大小, 还可以部分显示。 显示窗口的大小和位置可以任意指定。”非常感兴趣。
请问jinlt 可有Techwell的开发板销售,技术支持?如何联系?
感谢您替Techwell宣传,这对我非常有用。
谢谢

楼主:
能否给份DATASHEET

to jinlt 你好
 可有TW2834/2835 的DATASHEET 可否发给我一份。
谢谢

vcd001@eyou.com

网友E:
我没有他们的开发板

  我只用他的芯片。 不过他们支持非常好, 开发板不需要买的, 可以借给你用, 有问题也可以现场支持。 如果你是做产品的话。

楼主:
感谢所有关注我帖子的高人。

尤其全力感谢 jinlt 对我的指导。
我已经和TECHWELL北京代理联系过了。
另外再次鸣谢zhongxon对我的回帖。
如果以后在DSP方面有什么问题还要麻烦大家。
谢谢

网友E:
好东西就是要大家分享的

  zhongxon老兄的开发板真的不错, 可能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银子买一块来玩玩。

网友F:
哪里,一般,请大家都提要求。不过

你那个四画面的分割芯片也真不错,还请楼主多多发一些应用过程的体会啊。。

网友F(2007-09-25):
to ilikefish

现在进展怎么样?芯片用起来了吗?

网友G:
怎么这么多人做这个呢

最近跟老师也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和上面有一位讲的一样,我选用的是SEED-VPM642视频板,有四路的,同时四路显示,不过以后做出来会自己做板,那板上的很多东西用不到,

网友H:
rr

techwell的开发板很简单,我有原理图

就是一个华帮的51控制一个2834,带一个PS/2鼠标,很简单,并行配置的,有OSD叠加,I2C控制的时候OSD速度可能更不上

网友I(2012-08-04):
tkdr2001,能否发一份TW2834的原理图给我吗?在此先谢谢您!我的邮箱是 yelvmumiao@126.com

网友J:
如果需要语音处理就联系我,富迪的东西,全双工,消回音,降噪,远距离拾音。
norman6666@126.com

网友K(2013-03-06):
Conexant Filed Bankruptcy Protection
Feb 28 (Reuters) - Chipmaker Conexant Systems Inc filed for pre-arranged chapter 11 bankruptcy protection two years after it went private, hurt by declining revenue, increasing costs and higher debt load, court documents showed.

(路透社) - 芯片厂商科胜讯系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
    意思是说他的芯片可能随时会断货以后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