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指点TMS320C6713有没有异步串口?

楼主(2007-07-16):
现在要用C6713设计一个视频采集的系统,请问各位可以用6713直接扩展2路UART吗?是否需要用双口RAM来进行数据采集而DSP只用来做浮点运算,同时用单片机来对双口RAM进行控制? 这样做会有什么缺点?

谢谢!

网友A:
利用HPI和DMA

UART问题查一下datasheet的feature

一般采集的时候用DMA,不会影响计算
如果想用单片机做控制,可以使用HPI接口,实际效果跟双口RAM差不多。一般HPI口只能读内部RAM(不知道6713的情况),不过做控制的时候只要写几个控制码,读几个状态就行了。

楼主:
谢谢LS的回答!!

网友B:
需要用16c552扩2路uart

网友C:
HPI是最好的方案,67和64系列的hpi可以完全寻址dsp的内存

网友D:
HPI

赞同用HPI,C6713的HPI可以访问所有片内片外内存。
不过用HPI时,如果用到地址连续增的方式,原来的芯片(两年前)有个BUG,可以参考一下C6713的ERR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