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怎样在CCS中显示程序中的数据?

楼主(2007-07-18):
我用的是2407A的dsp,用一个定时器计数外部的脉冲个数,我现在想在CCS仿真时能够随时看到这个计数的脉冲数,不知怎么做?

我想用printf函数在CCS的下面显示这个数字, 但是不行,好像不支持这个函数,请各位高人多多指教吧?

谢谢?

网友A(2013-08-07):
在 DSP 中 printf 是非常占资源的指令建议你使用 BIOS 的LOG_printf 指令,这样就非常节省资源,可以通过菜单中 DPS/BIOS -> massage LOG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