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驱动程序中的延时问题

楼主(2007-07-18):
我是用F2407A来驱动步进电机,看到别的驱动程序中有软件延时的子程序,是送出去一个脉冲后就用一个延时的子程序,就是一个c语言的循环程序,但不知道在c语言下如何计算延迟时间,如

void time_delay()
{
    int i;
    for ( i = 0; i<= 1000; i++ );
}

不知如何计算象这样的一个延迟时间。

多谢指教

网友A:
我晕你了

网友A:
对不起,随手误回车

   LZ玩得动DSP,玩不动STEPPER?
   stepper的转速就是cp的频率了,假如单步1.8度的电机,一转200步x2 = 400个跳变,你设计转速5rps,那么你需要的cp = 400 x 5 = 2000HZ, 一个周期500uS的方波,在DSP下,你用for(;;){ } 来做绝对浪费或者你的系统不需要DSP。用TIMER看是不是好点?

楼主:
非常感谢

谢谢eeprom的指教,非常感谢,我现在已经在用2407的Timer周期中断来驱动步进电机了。

因为我买的2407开发板上带的驱动步进点加的示例程序就是用delay()函数进行延时的,就是不知道这种延时程序如何计算延时的时间?

多谢指教!

网友B:
delay延时和很多环境都有关系,

delay延时和很多环境都有关系,
系统时钟,外部ram速率,程序优化...
实在要算就看看编译后有多少行代码,计算指令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