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不能再有用户子程序吗?

楼主(2007-07-20):
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不能再有用户子程序吗?

我用的是2407A,在CCS2000中做硬件仿真。C语言编程实现一个基本的定时器周期中断实验,让一个led灯闪烁。

我发现让led灯闪烁的c代码放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时,仿真没有问题,但是我若把这几行代码放在中断服务程序外面的另外一个函数里时,程序就不执行。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中断服务程序里就不能再有函数了?

请多多指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是

可以有函数

网友B:
可以有的,你用仿真器跟踪看看

楼主:
请继续指教

中断不是不能仿真吗?

请指教怎么跟踪中断服务函数,是不是设置断点?

谢谢

网友A:
中断能仿真

可以进到中断的程序,不过好像得在“运行”,然后停止后才能进入到中断,单步走的话感觉进不了中断,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硬件中断仿真最好全速

网友B:
中断里设置断点,进入后单步走。

网友D:
这只能仿真本次的中断

一般中断是外部信号,最多捕捉边沿.

调试时最好驱动一个LED让其翻转.若频率快只好用示波器看了.

一旦中断调试完(LED),那么基本上可以随意在中断中写程序,问题基本没了.

故从此应该全速运行,而在取中断内的数据处设置断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