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416系统的浮点数问题

楼主(2007-07-22):
您好,我现在使用的vc5416,对于unsigned int整型使用没有问题,但是目前浮点数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这样的程序,赋值不正确。 double x,y,z; void main() { x=1.2; y=1.4; z=x+y; } 这样从仿真器看到的值x,y,z都是一个很小的接近0的浮点数,请问怎么解决呢

楼主:
帮忙啊

大大们,来看看啊

网友A:
不用double呢?

楼主:
还是

用float是一样的

网友(2014-07-25):
应该是设置问题吧,没遇过。
main()
{
float x, y, z;
x=1.2; y=1.4;
z=x+y;
}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