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技术的多路语音实时采集与压缩处理系统

楼主(2007-07-24):
请帮忙一下,基于DSP技术的多路语音实时采集与压缩处理系统。大概得怎么弄啊?6路左右语音输入,一路输出。
 请各位高人给我点意见,或是有现成的完成以上功能的芯片?或是推荐一款开发板

网友A:
什么格式的? c6x的多路音频串口应该可以。

楼主:
就是把几路麦克风的说话声音弄进来,然后可以播放出来就

网友B:
混音

To:楼主

大致流程:将多路麦克风话音数据混音、压缩、解压、播放。
具体要根据实际需求而定

网友C:
最少有10款DSP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

你这个功能对DSP来说,太简单,

看了你的功能描述,只是一个简单的混音器,干吗非得要DSP来实现呢?

成本和开发时间上浪费很大,

模拟混音加上数字控制岂不是更容易实现?

楼主:
这样啊。那有什么好的方案吗?可以帮我一下啊?

我刚进公司做的第一个东西,不会做,希望能帮我解决一下啊。要报酬可以商量。
只要做的东西就是,一个麦克风的声音通过多个喇叭播放出来,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喇叭的声音给录下来,存储,传输,播放就可以了。

网友D(2009-06-22):
把问题说清楚了

尽量把要求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