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双DSP之间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现在的项目中计划采用两个DSP(2407),
一个负责算法,
另外一个负责人机接口(液晶显示及键盘)
初步打算采用SPI进行通信,请问这样的连接能否实现?
请各位大虾多提意见

网友A:
HPI

我以前作过类似的系统,用的是两块C6713,它们之间的采用的HPI通信,感觉这样灵活度比较大

网友B:
2407没hpi的了。

网友C:
个人见解:

运行算法使用TI C54x DSP

DSP之间的通信可以使用FIFO

网友D:
如果

数据量不是很大,可以用mcbsp串口没问题。用HPI连接线太多,比较麻烦。用fifo也行,但也是连线多。

网友E:
HPI或SPORT

 通常采用HPI或sport啊

楼主:
2407没有HPI和FIFO啊

怎么弄呢?

网友C:
个人见解:

楼主:我对于你无话可以说了。

网友F:
线没有接好,只是唯一的原因

1.SPI通讯,不要钱
2.双口RAM奇地址给键盘用,偶地址给主机 ,要钱
3.fifo,自己做个fifo,买个fifo芯片,要很多钱

网友G:
我用的是51+5402,HPI接口通信

51做接口,5402做算法,用HPI接口通信,DSP的程序也由51通过HPI加载,flash也省了

楼主:
51是备选方案之一

我是做电机控制,因此只会用到2000系列DSP做控制,
至于人机接口,液晶和多按键的键盘会很耗时间和资源,所以要再用一块处理器,
但我手头上没有51的下载线或者仿真机,得重新去买
相比之下,我这有4个TI的仿真机,

网友H:
其实楼主的办法挺好的,

我也这么用过,关键的原因也是,反正也是开发,开发一种完全一样的芯片总比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要好很多,呵呵,虽然通讯是个问题,但是用别的芯片一样有通讯的问题的,我也用过spi的接口,还不错。

楼主:
tjsheep兄所言极是

我现在对2407用的比较熟,
另外我这里还有十几片2407的样片,不用真是浪费了

网友I:
你不是做产品吧

你不是做产品吧,如果做产品,这方案恐怕没人会用,至少比用dsp+mcu贵3$.
另外在做spi slave part,小心失步哦

网友J(2013-07-04):
DSP与单片机之间通信用sci串口还是spi?

网友K:
引用 网友J:
DSP与单片机之间通信用sci串口还是spi?

都可以的

网友L:
spi好,比串口好,不用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