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SWITCH编程奇怪问题

楼主(2007-07-25):
开发板为SEED-DEC643,CCS版本为V2.20.18,程序框架为
void tskmeasure(){
    while(1){
        switch(MeasureStatus){
          case a:
            switch(MeasureStatusA){
                case c:
                    break;
                case d:
                        break;
                case e:
                    break;
                .
                .
                .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b:
            switch(MeasureStatusB){
                case f:
                    break;
                case g:
                    break;
                case h:
                    break;
                .
                .
                .
                default:
                    break;
            }
              break;
        .
        .
        .
            default:
                break;
        }
        TSK_sleep(10);
    }
}
CCS中仿真运行,当用#define把d定义成8或e定义成9时,运行都会死机,改成其他值这运行正常;

更为奇怪的是,若把case g:,case h:中的程序段注释掉(即只留break语句),即使d定义成8,e定义成9程序也能正常运行!!!!!
晕死了!!!

网友A:
dd

我的程序case最多只能到7,过去后就跑飞,最后只好用if--elseif。

楼主:
看来不只我一个人遇到这个情况

有哪位大虾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碰到这种错误还是很郁闷的,找原因用了我一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