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串口通信 误码

楼主(2007-07-25):
最近我做2812与电脑串口通信,自己做的串口线(发送线,接收线,地线)。
1、当把串口线连接到PC机上,把发送线和接收线短接,通过串口助手可以实现发送和接受。
2。把dsp板串口发送端和接收端短接,也能实现收发。
但是把DSP板和PC机连接后进行通信,通过串口助手收发,发现接受到的是误码。
郁闷了好几天了,请大侠指点一下吧,先谢谢了

网友A:
注意一下你的波特率和奇偶校验,这两个地方常出错。

网友B(2008-03-3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么解决的

我最初是只能发送,接收时的误码率很大。
后来发现是DSP的140脚,没有接上拉电阻,使芯片没有启动pll倍频。
接上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