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7加外片Flash作为存储数据(不是程序的数据)

楼主(2007-07-27):
请教2407加外片Flash作为存储数据(不是程序的数据),这个数据是在程序运行时要保存的,我想连接一个4Mbit的FLASH芯片到2407上,在单片机里,一般而言,FLASH的地址和数据线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地址和数据线上,再加片选和读写信号即可,那么是否FLASH的地址和数据口直接和2407的地址和数据口连接即可?2407的访问这个FLASH的方式是怎样的?用过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数据线跟数据线相连,地址线跟地址线相连,4Mbit的话应该是256k字,16位地址总线不够用,可以用IO口与Flash的地址线相连;

Flash的片选可以直接与DSP的DS#相连,不过这样的话就不能访问8000h以下的空间了,如果想访问的话得自己设计个逻辑组合电路,把A15跟DS#同或一下;

另外需要注意的的速度匹配问题,如果Flash速度不够快的话,需要给2407加几个等待周期,这样才能正确地对Flash进行操作

楼主:
非常感谢cruby和iversonma

4Mbit多于16位地址要加IO控制和速度匹配这个会想到,只是“Flash的片选可以直接与DSP的DS#相连,不过这样的话就不能访问8000h以下的空间了,如果想访问的话得自己设计个逻辑组合电路,把A15跟DS#同或一下;”不太理解,如果接成外设的方式能否访问,就是只有当片选有效的时候,再去访问,即片选无效时,就算用访问命令,也读写不成功;不是用访问命令时片选自动有效。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否够清楚。如果把FLASH的片选与2407的一个IO相连,那么就可以控制片选的有效与否了,这样也不会出现误写或误读的情况,不知道是否可行。再次你们的回答!

网友A:
觉得可以

用IO口也可以,不过不如用DS来得直接,毕竟会随着指令自动跳变,不像用IO口得手动控制

楼主:
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

用IO控制片选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当我不是访问片外FLASH的时候,不会造成误写。另外,看资料说64K存储器空间,8000H以下的是访问内部的,那么怎样才能使能够访问完整的片外空间呢?还有一个是在DSP的汇编里,访问片外FLASH的命令是OUT/IN 还其他什么命令

网友B(2007-12-16):
顶顶

也想知道如何访问完整的Flash空间,最近也在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