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配置CMOS图象传感器OV7610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7-07-28):
见图,我就是按照上面接的。唯一的不同是我把IODVD接到3。3V上了,其他的数字和模拟电源都是5V,通过DM642的IIC来配置OV7610,可就是OV7610_IIC总线上没有响应信号,就是没正常工作啊,PWDN也接正常操作模式了,也换过几个芯片了就是不行的,,,,,,是不是因为DM642的IIC是3。3V标准。而OV7610的IIC是5V还是3。3V,数据手册上也没写。谁做过,或者有现成的模块给个提示呀,郁闷!

网友A:
办法

先断开dsp和那个芯片的链接,跑程序看iic是否有信号,确定软件没有问题。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看资料确认那个5v芯片能否接受最低3.3v的信号,不行的话找个双电压转换的芯片吧

网友B:
OnmiVision的cmos有个毛病

OminiVision公司的CMOS芯片有个毛病,为了不花钱就用I2C总线标准,又不被PHILIPS告他们侵权,就把I2C标准改了点东西,先发送数据的高字节。这导致很多人困惑。

找了找两年前玩OminiVision芯片时的程序,拷贝在此供参考:

在调用DM642的I2C发送子程序前,先调用这个子程序,把相邻的两个字节互换位置:

//////////////////////////////////////////////////////////////////////
// function:    EagleEye_I2C_reverseData
//
// Descript:    This function reverses the two naighboring byte data,
//        because MT9T001 I2C transfers the high byte firstly.
// Note:        i2c_byte_number must be an even number.
//////////////////////////////////////////////////////////////////////
void EagleEye_I2C_reverseData( Uint8 *i2c_databuff, Uint16 i2c_byte_number)
{
    Uint8 i,a,b;
    Uint8 *temp_ptr=i2c_databuff;

    for( i=0; i<i2c_byte_number; i+=2)
    {
        temp_ptr=i2c_databuff;

        a = *temp_ptr;
        temp_ptr++;
        b = *temp_ptr;

        *i2c_databuff = b;
        i2c_databuff++;
        *i2c_databuff = a;
        i2c_databuff++;
    }
}

史修栋
www.machinevision.cn

楼主:
太感谢斑竹了,我试试的

楼主:
re

    你提供的是美光的CMOS-MT9T001的程序吧,我看了看,那个是16位操作寄存器的;OminiVision这个OV7610是8位操作的寄存器的,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啊;
我把电压都加到5V,用单片机模拟IIC也不行,.确认程序是好使的,因为读写IIC其他器件都是对的.

网友C(2013-04-12):
怎么图都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