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PCI外接EEPROM中配置代码可以在复位后写入吗

楼主(2007-07-31):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起来

自己顶起来

楼主:
谁知道啊

继续顶啊,别沉啊。

网友A:
...

请问DM642的PCI外接的EEPROM里面的配置代码可不可以由主机在初始化以后写入?   可以.

网友A:
...

EEPROM中的初始化代码是先烧写好了以后焊接在板上还是焊好后再通过PCI总线写入?  都可以,但都不能通过PCI写入,而是需要EEPROM专用的编程器.

楼主:
非常感谢!

fujike029
非常感谢!

楼主:
还有几个疑问。。。

1、是不是外部主机从头到尾都不能对外部的EEPROM进行访问?
2、EEPROM不是可以通过DSP的3个存储器映射的寄存器进行读写么?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通过DSP将配置头写进EEPROM中再等待主机进行初始化?如果可以,就不需要买烧写器了。
3、是不是DSP在上电后只能配置为主机或从机,不能进行切换?

请高手指点一下,感谢

楼主:
自问自答

明白了一些,刚才看到:操作EEPROM之前 必须等待RSTSRC寄存器的CFDONE位为1这句话,说明是配置完成后才开始进行EEPROM的读写的。
又因为EEAI脚固定为从外部加载配置信息,所以不能通过上电后先采用默认的配置完成后再 写入EEPROM的配置信息的方法,而必须用外部的烧写器烧写代码的方法。

各位高手 是不是这样啊?

但是如果EEAI脚可以用跳线转换默认和外部加载的方法是不是可以 将配置信息写进外部的EEPROM中呢?可以的话就不用买烧写器了。

楼主:
顶起来先

继续顶!

网友B: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写的啊.参考TI提供的PCI的DDK,就有对EEPROM的操作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