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应该保证那个中断的实时响应,或者应该怎么写程序!

楼主(2007-07-31):
   是这样的: 采样速率为48KHz(20.8uS)的数字音频信号通过I2S接口接到DSP的McBSP上,DSP需要对他进行立体声编码,立体声编
码中用到一个19KHz的导频信号!现在 准备设 DSP的定时器 使他产生 1/(19KHz*8=152KHz) =6.58uS 的中断.在中断中直接给
正弦波的8个点的采样值,从而产生19KHz的信号!.  因为要实现立体声的编码 所以在每一次的定时中断里面不光要使输出正
弦波的采样值 还要使采样值通过公式加上 音频数据.  那么这种情况 是要保证定时器的中断实时响应喃  还是保证音频数
据接收的实时响应.或者接收不用中断,在定时器中断里面 查询有无新数据(定时器中断比音频数据采样率要快). 还有就是
因为要能使 音频数据能够 延长一段时间后播出,而且延长时间最小要能达到1uS,所以现在在接收中断里要存储接收到的数
据 然后还要调整写和读的指针 然后还要 乘上 音量什么的 所以占用了 接近2uS的时间(感觉不能到主程序中去做这些事,要
不然 声音不就失真了啊).  定时器中断里 因为要编码 有个公式要计算 所以也占用了 接近2uS.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啊 如果
接收优先级高 ,他要干2uS 才能出来 那定时的肯定就不准了(而且偏离的较大总共才 6点几个uS 误差了2uS),如果定时器中
断优先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声音信号来了 却没接收 ,这样对声音有没影响?.
    语文不大好,不知道有没表述清楚. 知道的大虾,希望能指点一下.先谢过!

网友A:
基本原则:软件分层处理,中断只作必要的操作

基本原则:软件分层处理,中断只作必要的操作,尽量让出时间片给别的程序或中断
比如:
接收进缓存,改标志
发送读缓存,改标志
定时器只改标志,和最简单的送数等

其他的耗时长的计算、编解码等放主程序里,使用标志、缓存和中断交换数据,
必要时用双缓存,就算处理被中断打断也没关系

你自己仔细想想吧,想通了就简单了

楼主:
谢谢 xwj

谢谢 xwj, 你说的 我基本能理解 呵呵! 我写单片机的时候 都是这样干的! 但是这个没敢这样用 呵呵! 我在想 那个音频信号 来的速度还是好快的 还有那个定时中断, 如果在中断里面简单的收数 做标记,再出来到主程序里面处理.这样的话 什么时候处理这个数的时间 不就不一定了啊(虽然肯定很快 呵呵) 那假如差个1uS的话.本身音频信号 就20uS 差1个uS 的话,会不会出现声音就不连续了啊 呵呵! 而且要求是能够延时 达到1uS,那么误差都1uS了 那个延时还有什么意义喃! 又感觉说的有点乱,谢谢大虾的指点!

网友B:
一个中断就搞定了呀

48KHz的中断采样,再加上DDS方法合成19kHz的正弦波就行了。DDS的概念自己去搜,这里介绍一下方法。
DDS可以用于合成频率为Fout,采样率为Fs的正弦波,你这里Fout=19k,Fs=48k.
思路是计算正弦波在每个采样点的相位(也就是角度),知道了角度,幅度一查正弦表不就出来了?由于是等间隔采样,两点之前的相位差就是固定的了。有以下计算公式:

相位差M = (2^m) * Fout /Fs

假设你要求的精度不高,就用256点的查找表,则m=8,
M=256×19/48=101.3333,
不是整数不要紧,再补8位小数位,算上小数位的公式为:
相位差M = (2^(m+k)) * Fout /Fs
一般m+k要凑成16或32bit,这样相累加时超过一个周期正好自动溢出了。

每次48kHz中断计算相位:P=P+M,然后P取整数部分查正弦表,就得到正弦波的当前幅度了。再乘个比例系数加上采集的信号就行了。

如果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查找表就比较大了,可以由正弦波对称性半周期或四分之一周期查表。

网友B:
输出也可以在同一个中断里

弄一个环形缓冲区,输入指针p1,输出指针p2,根据要求的延时设好p1/p2间隔,采样一个样计算好后存入p1,同时输出p2,再移动两个指针

楼主:
谢谢~

谢谢 wowow: DDS的概念我是知道一点的呵呵! 实际上这个立体声的音频信号 最后 在程序里面换算成频率字 然后加上一个 载频的频率字后 送到 后一级的DDS芯片后 产生一个 调频信号 后发生出去! 一直就在用DDS  怎么就没想起来 这个也用DDS喃 呵呵! 48KHz已经大于19KHz两倍了 呵呵!而实际上48KHz里面还包含 左右声道,所以实际中断就是96KHz了! 就更行了.事实是还要产生一个38KHz 的副载波的频率.这样看 也能搞定了 呵呵! 谢谢 指点!  还有就是那个延时 ,因为精度要求是1uS(更小就更好了),而音频信号的两个采样点的最小间隔是1/48K=20.8uS.如果按照您说道 方法来欲存数的话!是不是 分辨率就只能达到 20.8了啊! 有没有方法使他能达到要求的1喃 呵呵!软件延时 肯定是不能用的.这样的话 我想是否可以用插值的方法,就是在没两个采样间隔点之间人为的插上20个点 这样的话 再移动指针,分辨率是不是 就变成大概1uS了喃! 我想象中应该是的!不知道是不是,但是这样的话,如果想延长时间比较长就难办了,因为存储器是有限制的!要求能达到400mS,我的天这样算一下要上M级别的存储了.呵呵!因为延长的时间 太短 所以现在根本都不知道延长的是不是1uS了!哎!搞死的了! 非要1uS那么短 问怎么检测 也说不出来! 人耳能听出来才怪!
再次 感谢 呵呵! 这样的话 那个定时器的中断就可以不要了 呵呵! 我怎么就没想到喃! 真是高人啊! 谢谢!马上用这个方法试一下下 呵呵!

网友C:
DMA

MCBSP可以触发DMA,在CPU不介入的情况下传送数据;
你去好好看看介绍DMA的文档

网友D:
我觉得 MCBSP中断不做音频数据处理,处理全部放到外面.

    还有就是哪个延长时间1us, 似乎没的意义.

网友A:
唉,服了你了,这都扯不清

网友B:
关于延时

先仿真一下能否用线性相位的FIR滤波器产生特定的信号延时。如果可行的话,生成20组或更多的FIR滤波器系数,分别能产生1us-20.8us的延时,这样的话需要的延时可以计算为N*20.8+k,输出信号时先延时N个采样点,再用第k组FIR滤波器产生1us-20.8us的延时。

以上仅供参考,如何生成需要的滤波器参数我也不清楚。如果你能搞定的话说不定可以写篇**发发。网上有篇用N个采样点延时的方法的**到处转的有,你弄出来水平就高多了:)。

楼主:
再次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立体声终于跑出来了 呵呵! 原来广播也能收到咚咚的立体声。不过现在不知道从那里跑来一个噪音在里面。我试啊试 试半天 他还在! 晕倒!现在发现处理器速度确实是比较重要,乘以一个立即数行,换成乘以变量就没声音了。
wowow,谢谢你提出的方法。呵呵!你要不讲 我估计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能知道! 呵呵!仔细想了一下,这种方法跟软件延时有点象,但是因为我还要把这个频率字送给DDS芯片。要送32位的频率字。还是通过SPI口。然后这个过程我测了一下。居然干掉接近2uS .DDS有两个脚我用DSP的GPIO口控制的。然后给那个GPIO置0或者1 居然也要300多nS,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不能位寻址造成的。
现在是接收到一个数据后要移动两个指针。还要判断他们有没到边界。然后还要乘以一个音量个加上导频和副载波。然后把得到的频率字还要送到DDS。整个大概需要 接近5uS。可能是方法问题,把时间搞的这么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用N*20.8+k  这个k是不是 不能大于20.8-5=15.8喃,因为要大于15.8的话就会出现这个点还没搞玩喃 另一个点就来了,这肯定就乱了 漏点了可能。我现在打算 如果那个底噪声要是搞没了。就先用插点的方法 先插10个点做到2uS  总时间做到40mS 再说!
再次感谢!

网友B:
移动两个指针可以不用判边界

你用的什么DSP?应该有circular addressing方式吧?
spi输出到DDS要不了2us吧?难道没用McBsp用的GPIO?

延时1us的确毫意义,输入到输出之间的延时就不止20us了。

你用的是什么DDS和DA?

楼主:
谢谢 wowow

我的用的DDS是ADI的AD9954 没用到DA.DSP是5509A.输出到DDS我用的是McBSP2.把他配置成了SPI.因为要送32位的数.每次还要先送频率字寄存器的地址字节.这样的话就是5个字节.然后就把SPI搞成8位的 传5次.呵呵! 要是把位数搞多一点应该快一些.但是他怎么正好就是5个字节.搞成16的吧 多了一个字节.搞成32的也是多.要是那单独的一个字节 临时再把配置改过来不知道行不行,呵呵还没试.这样的话不知道改配置的时间会不会也要占一定的时间,又不知道个有8位的快了.还有就是 AD9954的 IOUPDATA 和 IOSYSNCE 两个信号 还是要用gpio来控制.然后似乎给他们两 改变电平也占了不少时间.用示波器看改变一次用了大概300多nS;
呵呵!我比较菜,然后这个没怎么搞过! 大虾们表笑话我 呵呵!
还有你说的那个circular addressing,呵呵我真的不知道! 哎 菜就一个字 呵呵! 赶紧搜了一下 发现网上说的也比较少 呵呵! 我现在用的是C.不知道这个circular addressing怎么用喃.还有你说的那个滤波器延时的问题 我上面说的估计好象理解也有问题! 有时间 赶紧学习学习 呵呵! 见笑了!

网友E:
个人见解:

好贴,收藏了。
多谢wowow的解答了。

网友B:
办法还是有的

把要送到McBSP的的5个字节放到连续的地址,然后启动一个DMA送到McBSP就行了。不过应该没必要。还是跟老板商量一下,延时最小能否改为20.8us。如果这个项目的重点就是延时就花点力气做了。有点纳闷的是一般做延时会有多路输出,各路之间有延时,可以做混音啥的。做输入输出之间的延时有意义吗?

DSP的GPIO听说是比较慢,这点不如MCU。

SPRU374 TMS320C55x DSP Mnemonic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Guide
3.5 Circular Addressing
C55的Circular Addressing好像比C54的强一些,注意查一下对起始地址和长度有没有什么要求。C54要求起始地址对齐2^N边界

楼主:
wowow,再次感谢你!

wowow,再次感谢你不厌其烦的指点。nxy825715,我也要谢谢 wowow 喃!呵呵 他真是好心人。也谢谢你的帮定。你们都是好心人。呵呵!

wowow,关于那个SPI口送频率字的问题,我现在把其中的一个IO口省掉了,就是那个 IOSYNC 同步脚 我发现把他干掉 照样行 呵呵!估计是因为有 有CS脚 所以时序不会出错。现在的时间大概在1.4uS这个样子。打算先不管他了 呵呵! 真不行 就用你说的DMA,呵呵把这个时间省下来!

还有我发现我先前 理解的插点的方法来把延时分辨率提高的方法。可以不用把那么多点都存下来。只要在读的时候把当前值和前一个值相减,然后把得到的值分成N份,然后用(当前值-差值*n/N)作为当前处理的数据。这样就把整个波形延迟了((n*20.8)/N)uS了。超过20.8的再用指针移动来就行了 呵呵!这个好象也是想象中的 不知道可行。又不好测是否正确。

然后我把这个式子加到程序里面,居然就来不急了,晕了半天。好象也就一个乘一个除啊。怎么搞那么长时间。 然后发现 我用来计算的数据,好多都是32位的。频率字,音频信号(L+R信号),都是32位的。而5509 是16位的。所以我猜 编译器肯定把这个32位的操作用了好多条 16为的操作数字的指令来完成了。怪不得时间那么长,怎么说也是144MHz的速度的说。

发现论坛真是好地方,高人多,好人多,帮忙的人多。呵呵!

睡觉了,明天起来把 SPRU374 看一下呵呵! 谢谢wowow提供。

网友B:
把除法变成乘法就行了

n/N是个小数,乘上65536换成整数做乘法,结果再去掉低16bit就行了

插值法一定会带来失真,但如果做个乘除时间就不够了的话,也不能指望弄个好点的数字滤波器了。

楼主:
谢谢 wowow 大虾!

我现在按你说的方法(真是好方法,呵呵,以后把所有的除法全部改成这样的)改了,然后还把其他的地方能用16位代替的用16位来算了,现在声音比以前好了 呵呵! 以前在高音的时候有个破音,在改程序的时候发现,中间有一步居然直接把16位的左声道数据直接加上16位的右声道数据,真是晕啊! 怪不得声音一高 就不着 呵呵.我现在准备把中断里面干的这些事全搞到主程序里去试一下.想了一下,如果干的事情的时间不超过中断的间隔时间,那主程序肯定一直在判断标志位语句上运行,还是能实时响应的 呵呵.而且还能响应UART和其他的中断.真好!  呵呵!  还有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每次load program 后 都是直接打开一个反汇编的文件 ,然后我就找到我那个接收音频信号的函数,发现干了好几十行 然后后面还有好多子程序段 L1 L2 L3 ...好多都是10几 几十行的 最可恶的是 我那个函数还一会 BCC L1 一会又 BCC L2 .(又不懂汇编,就只能看懂 MOV 呵呵 MOV后面的玩意就不知道是什么东东了,呵呵)这样的话 几十行 又来个几十行 加加搞搞 估计几百行了 怪不得有好几uS了.
还有你先前说的DDS方法合成的19KHZ的方法,到现在我还没试喃,因为只能晚上搞这个东东,所以没来得急试,呵呵, 真是惭愧!今天一会要去找一个正弦表 呵呵!(这个我也不知道 搞哪去了).然后搞一下!
还有我发现那个声音里面的呼呼声音,我调到其他的本地电台 发现也有! 但是不是全有.有两个台真的是好!一点都没有,专业啊.有几个台就有呵呵!只不过我的呼呼声要稍微大一点,还有就是用耳机能听出来呼呼声音,用自带的喇叭就听不到,不知道是为什么?  呼呼声不知道是因为19khz不精确还是因为插点啊啥的造成的.还有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机箱里面的线拉的乱七八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