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跪求DSP仿真时LOAD出错问题

楼主(2007-07-31):
急问高手:
  小弟用TMS320VC5416做了一个系统,非常简单。没有外设,就用了片上AD。程序写好后编译通过,没有报错
,但LOAD时CCS提示:error: file loader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240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点确定后又在0x2508,0x3F80处出同样的提示。
  restart后go main 时提示:cpu_1_dsp device driver
                           trouble writing target cpu memory
                           error 0x00000804/-1144
                           error during:register,timeout
                           processor timeout,device would not respond
                           code composer is auto retrying
                           press cancel button to cancel the current operation
                           然后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error 0x00000020/-2072
                           error during:execution
                          cannot halt the processor
                          然后trouble writing target cpu memory:error 0x00000804/-1144
                          error during:registertimeout processor timeout
                          device would not respond
                         然后强行退出。
仿真器是好的,别人用过。CCS也重装了几遍。Vcccp管脚我接+5V了。out文件有8.72k大
我换了几个参考资料光盘上的例程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LOAD时出错,提示也一样。
.cmd文件中0x2400是程序空间prog段的开始,prog段长7EAF.text就装到prog段里.就算我.cmd文件有错,例程的总是
好的吧,我换了好几个例程提示都是一样的。电路板供电等均正常。跪求高手帮忙分析解决问题。小弟先谢了!

网友A:
..

   可能的情况:
      1.gel有问题,重LOAD gel.
      2.reset仿真器.
      3.DSP类型选择.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
 1.gel有问题,重LOAD gel.
 2.reset仿真器.
我都试过了,还是出问题。
能否把第三项:3.DSP类型选择.说的更加详细一些,如和设置,让我再试试

网友A:
先用Simulator跑一次,再建立同样环境的Emulator?

      我很怀疑是芯片设置问题.

网友B:
c2000

我用c2000的也遇到过,不过解决的办法比较诡异。
当出现上述错误时,我打开memory看了看该地址的内容,就可以下了,似乎要先对该地址读下。。。。。

网友C:
mp/mc

你把mp/mc引脚接地
再试应该就好使了。我前一段时间的问题和你的一摸一样

但是我板子好用后,今天拿出来想再玩玩,结果,第一次好用,之后CCS界面进不去
谁能帮我一下?
谢谢

网友C:
我想我的板子肯定是硬件问题
但是哪个引脚没焊上呢?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是因为我的USB2.0口没有被屏蔽,而我的仿真器确是USB1.1的,屏蔽USB2.0端口就好了呵呵

网友D(2016-07-06):
引用 网友C:
我想我的板子肯定是硬件问题但是哪个引脚没焊上呢?

怎么解决的,大侠。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确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E:
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