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开发板上有64kSRAM,32k为仿真用,那没有这32K就不能仿真了?

楼主(2007-08-01):
1. 2407开发板上,64k的SRAM,一半为程序存储器,一半为数据存储器,2407不是有32k的flash吗.为什么还要SRAM作为程序存储器?

2.  是否启动时,将片内的flash读出到片外的sRAM中,以加快程序运行速度

3. 2,3楼的同志,那没有这32k的外部SRAM,那不就不能仿真了,不可能吧?

网友A:
RE

1.用SRAM作为程序存储器可以减少烧写次数,方便调试.
2是的.

网友B:
re

32 的SRAM一般是为了仿真用的,  仿真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用DSP仿真器将程序下载到SRAM里去,然后执行。
等你的程序没问题了,那么要将程序烧录到FLASH里去,程序最终在FLASH里执行。

注意,烧录和仿真的时候DSP有一个脚的电平是不同的,具体哪个脚,你去查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