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ID控制中如何确定三个系数?

楼主(2007-08-02):
目前用单片机或者DSP来实现PID控制

当时具体如何根据自己的系统模型确定3个系数呢?

请指教

网友A:
数学建模,simlink仿真,系数确定

楼主:
谢谢

哦, 谢谢
我先试一下.

网友A:
有很多人说pid的系数是试出来的,现在看来这是高数不好的理

网友B:
其实可以推导出来的,

一般情况下,被控系统可以等效为一个二阶带延时环节的系统,对延时环节做泰勒级数分解,然后和pid控制器的传递函数闭环后,使闭环的传递函数等于1,这样就可以用待定系数法得到对应的kp,ki,kd了,呵呵……

网友C:
有的可以,有的也是靠你的摸索,有的要有经验呀

网友A:
请tjsheep推荐这方面的书,不推荐我就天天顶这个贴

网友D:
先学学《自动控制原理》吧

网友B:
哈哈,8楼耍无赖了,

我不知道哪些书好,但是我用过的有《系统建模与仿真》,哈工大的,《经典控制理论》,德国人翁勃豪恩的,我是同济的,这是我们学校选的书,这些书里都有讲到pid参数的计算问题。呵呵

网友E:
个人见解:

好久没有看到zgl7903了。
出现了。。。。。。。

网友B:
ls的,zgl7903是哪路神仙?

网友F:
两种方法

试验累试法,参数调整法
具体信息可以在网上查到!
祝你好运!

网友A:
系统建模与仿真》,哈工大 天书,

第1章 绪论

1.1 系统、模型、仿真的基本概念
1.2 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发展历史
1.3 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发展趋势
1.4 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应用
1.4.1 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
1.4.2 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在工业领域中的应用
1.4.3 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在教育与训练中的应用
1.4.4 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
1.5 关于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几点补充
参考文献

第2章 常用系统建模方法

2.1 系统建模的概述
2.1.1 系统建模的分类
2.1.2 建模方法的分类及建模原则
2.1.3 建模步骤的划分
2.2 建模的逻辑思维方法
2.2.1 抽象
2.2.2 归纳
2.2.3 演绎
2.2.4 类比
2.2.5 移植
2.3 图解建模法
2.3.1 图的概念
2.3.2 城市公共交通网络模型
2.3.3 网络模型的有向图结构
2.3.4 权值的设定
2.4 层次分析法
2.4.1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2.4.2 层次分析法的计算方法
2.4.3 层次分析法的实例
2.5 概率统计法
2.5.1 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2.5.2 聚类分析在群决策问题中的运用
参考文献

第3章 连续系统建模与仿真方法

3.1 连续系统模型的概述
3.2 微分方程建模方法
3.2.1 新产品销售模型
3.2.2 弱肉强食模型
3.3 分布参数建模方法
3.3.1 分布参数系统模型研究的必要性
3.3.2 分布参数模型的数学描述
3.3.3 分布参数系统模型的特点
3.3.4 一个典型的分布参数系统例子
3.4 频域建模方法
3.4.1 替换法
3.4.2 根匹配法
3.5 连续系统数值仿真方法
3.5.1 数值积分法
3.5.2 数值积分的稳定性分析
3.5.3 分布参数系统仿真算法
参考文献

第4章 离散事件系统建模方法

4.1 离散事件系统模型
4.1.1 离散事件系统的基本要素
4.1.2 离散事件仿真模型的部件与结构
4.2 Petri网建模
4.2.1 Petri网的基本概念
4.2.2 条件/事件系统
4.2.3 库所/变迁网
4.3 活动循环图法和实体流图法
4.3.1 活动循环图法
4.3.2 具有逻辑实体和到达活动的ACD
4.3.3 实体流图法
4.4 排队系统
4.4.1 排队系统的基本概述
4.4.2 单服务员排队服务系统的仿真方法
4.4.3 快餐店排队问题
4.5 库存模型
4.5.1 库存系统的基本概念
4.5.2 确定型库存系统
4.5.3 随机型库存系统
4.5.4 库存系统的仿真方法
参考文献

第5章 离散事件系统仿真方法

5.1 离散事件系统仿真基本策略
5.1.1 事件调度法
5.1.2 活动扫描法
5.1.3 进程交互法
5.2 仿真时钟推进机制
5.3 消息驱动的仿真机制
5.4 混合系统仿真策略
5.4.1 混合系统的一般模型
5.4.2 混合系统的仿真算法
5.5 蒙特卡罗仿真方法
5.5.1 蒙特卡罗法概述
5.5.2 股票价格的蒙特卡罗仿真
5.5.3 蒙特卡罗法在系统可靠性仿真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第6章 随机模型的确定

6.1 随机模型概述
6.2 已知分布类型估计分布参数
6.2.1 分布参数的类型
6.2.2 分布参数估计
6.3 假定分布类型
6.3.1 归纳统计量法
6.3.2 直方图法
6.3.3 概率图法
6.4 经验分布
参考文献

第7章 随机变量的实现

7.1 随机变量实现的概述
7.2 随机数发生器设计
7.2.1 线性同余法
7.2.2 混合同余法
7.2.3 乘同余法
7.2.4 取小数法
7.2.5 其他随机数发生器的设计方法
7.3 随机数发生器测试
7.4 随机变量实现的原理
7.4.1 逆变法
7.4.2 组合法
7.4.3 取舍法
7.4.4 卷积法
7.5 常用分布类型随机变量的实现
7.5.1 常用连续分布类型随机变量的实现
7.5.2 常用离散分布类型随机变量的实现
参考文献

第8章 高层建模与仿真方法

8.1 面向对象的建模与仿真
8.1.1 面向对象方法概述
8.1.2 面向对象的概念和技术
8.1.3 面向对象的离散事件系统的建模与仿真
8.1.4 面向对象的连续系统的建模与仿真
8.2 统一建模语言UML
8.2.1 UML的起源
8.2.2 UML语义
8.2.3 UML的图形表示
8.2.4 UML的特点
8.3 基于Agent建模方法
8.3.1 Agent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8.3.2 基于Agent的建模方法
8.4 多分辨率建模技术
8.4.1 概述及多分辨率建模的发展历史
8.4.2 多分辨率建模的基本概念
8.4.3 研究多分辨率建模的必要性
8.4.4 目前的研究方法的介绍
8.4.5 模型间的一致性问题
8.4.6 高层体系结构下多分辨率建模的实现问题
参考文献

第9章 建模与仿真的校核、验证与确认综述

9.1 建模与仿真VV&A概述
9.1.1 VV&A的基本概念
9.1.2 VV&A的一般原则
9.1.3 VV&A作用于M&S生命周期
9.2 校核与验证的技术与方法分类
9.3 随机模型拟合优良度常用检验方法
9.3.1 X2检验
9.3.2 柯尔莫哥洛夫-斯米尔诺夫检验
9.4 仿真系统输出统计分析
9.4.1 置信区间法
9.4.2 谱分析法
9.5 贝叶斯方法
参考文献

第10章 分布式交互仿真

10.1 分布式交互仿真的起源、发展与意义
10.1.1 分布式交互仿真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10.1.2 分布式交互仿真的意义与应用
10.2 DIS
10.2.1 DIS系统的设计原则
10.2.2 DIS系统的关键技术
10.2.3 DIS系统体系结构
10.2.4 现有DIS标准简介
10.3 高层体系结构
10.3.1 高层体系结构的起源
10.3.2 HLA的组成
10.3.3 HLA规则
10.3.4 对象模型模板
10.3.5 RTI接口规范分析
参考文献

第11章 常用建模与仿真工具简介

11.1 Matlab简介
11.1.1 矩阵生成和运算
11.1.2 复杂矩阵运算
11.1.3 程序控制流与函数M-文件
11.1.4 图形输出功能
11.1.5 高级数值计算
11.1.6 Simulink
11.2 Swarm——multi-Agent的仿真平台
11.2.1 Swarm与复杂适应系统简介
11.2.2 Swarm的逻辑结构
11.2.3 Swarm仿真系统结构
11.3 HLA仿真开发平台
11.3.1 LabWorks介绍
11.3.2 pRTI介绍
11.3.3 其他HLA开发平台
参考文献

第12章 建模与仿真实例汇编

12.1 密闭空间内的气体泄露扩散仿真
12.1.1 密闭空间内的气体泄露后的自由扩散过程仿真
12.1.2 密闭空间内的气体泄露后的对流扩散仿真
12.1.3 密闭空间打开通风口时气体对流扩散仿真
12.2 调节作用下投资策略的模型
12.2.1 项目价值路径的模拟
12.2.2 期权定价公式
12.2.3 数值求值期权价值
12.2.4 调节作用参数对期权价值的影响分析
12.3 三峡船闸运行二维可视化仿真
12.4 肿瘤细胞生成模型及仿真
12.4.1 含有抑制物质的肿瘤生长模型
12.4.2 含有肿瘤血管生长因子的数学模型
12.5 钙离子扩散仿真
12.5.1 钙振荡的意义
12.5.2 钙的调控机制
12.5.3 钙振荡形成机制的几种学说
12.5.4 三磷酸肌醇影响钙释放的数学模型
参考文献

网友B:
呵呵,你这个已经是新版本了,老版本的比较精练

天书那肯定了,偶们专业的基本都是天书,工科里估计仅次于信息工程专业了

网友A:
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怎么样

网友B:
没见过,不过你这么说,倒提醒我了

估计学工程力学,流体力学,工程数学方面的也是天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