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使用过TMS320C6000的HPI接口?请教相关问题

楼主(2007-08-02):
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用MCF5272读取TMS320C6713内部RAM的数据,没问题;而读TMS320C6713的外部RAM时,大概读取几千次数据,会发生一次出错的情况。我在每次读之间都加了大概500ns的延时。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时序正确否? 是用自增读还是单字节读?有没有等待rdy信号

网友B:
请问一下

我有一个疑问,在DSP启动的时候不是要查询HD[4:3]么,在启动的瞬间这两个引脚已经定义好,然后用HPI的时候如何使用HD[4:3]这两个引脚呢?

楼主:
时序应该正确

时序应该正确,否则读内部RAM就会出问题。是用的自增读,没有使用RDY信号。

网友C:
上拉

定义只是通过上拉下拉来定
不妨碍HD的正常使用

网友A:
一定要使用RDY,

67可以在hpi reg里查询,67有这个位的,64没有,只能管脚。
因为读取sdram的时间比内部ram慢得多,
要是遇上dsp正在操作sdram的时候更需要等待了,
虽然是dma方式,但是总线也就那么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