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r 指令求助

楼主(2007-08-05):
我对指令:portr 01h,*ar2

一直不理解,01h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请高手指教!

楼主:
自己顶以下

大家来帮帮我啊

网友A:
实际系统里来的

设计系统时规划好IO设备的地址=》硬件设计上实现=》软件设计使用该地址访问IO设备

楼主:
还是不明白

这位高手,能否说具体点
我现在在做一个AD程序

用的是tlv1571芯片,要初始化这个芯片的两个寄存器
就用
portr 01h,*ar2
nop
nop
portw *ar1+,02h
rpt #8
nop
portw *ar1,02h
rpt #10
nop

其中,*ar1放的就是初始化值
那么,我该怎么理解那句话呢?portr 01h,*ar2 ,  portw *ar1+,02h
谢谢

网友B:
看tlv1571的芯片手册

芯片手册第3页,片选为端口1,读写为端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