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2812的弱问题

楼主(2007-08-06):
大家好:
    我原来再搞DSP编程的时候一直是汇编,最近要使用2812了,打算用C,但是不大懂C是与硬件怎么联系起来的.似乎能联系起来的一般是定义一个宏,然后后面跟一个汇编语句用ASM(),来实现,大家帮我看下这句话.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FR;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ER;
我想问编译器是如何知道,IFR,还有IER就是中断使能寄存器和中断标志寄存器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寄存器,这只是自己定义的吧.还是IER,IFR,专用这个.
本人对C比较菜,希望大虾们多指点,

网友A:
解决问题

来这里看看把,你的问题就能解决。www.okdsp.com~~~~~~~~~

楼主:
真是晕,难道没有人会吗?

对于做过的朋友来说,这绝对是个菜鸟级别的问题,居然有人看没人会?

网友B:
靠宏定义实现的,宏定义编译成汇编时就和硬件挂钩了

网友C:
专用的

cregister是一个关键字。你在ccs中查一下cregister的用法,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定义一个变量!

我的看法是:把FIR定义为了一个非易失的全局变量,当然因为是地址要定义为无符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