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7-08-06):
   用.usect为变量分配空间可以,而用.bss为变量分配空间时,编译后,

   总报错:INVALID OPCODE

   使用.def,.global时,也报同样错误

网友A:
re

你具体怎么分配的?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B:
可能CCS关键字被你用了.

楼主:
补充

我的命令文件是这样的:
  -stack 150  /* Set the size of the stack */
MEMORY
{
    PAGE 0 :       VECS: origin =    0h , length =    40h
        PVECS: origin =   44h , length =    100h                   PROG: origin =  144h , length =  7f40h
    PAGE 1 :       MMRS: origin =    0h , length =   05Fh               B2: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20h                   B01: origin = 0200h , length =   80h              B02: origin = 0280h , length =   80h
                B11: origin = 0300h , length =   80h              B12: origin = 0380h , length =   80h
           SARAM0: origin = 0800h , length =  080h                SARAM1: origin = 0880h , length =  080h                        SARAM2: origin = 0900h , length =  080h                        SARAM3: origin = 0980h , length =  080h                          EXT: 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

SECTIONS
{
.reset   : { } > VECS      PAGE 0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pvecs   : { } > PVECS     PAGE 0
.text    : { } > PROG      PAGE 0
.cinit   : { } > PROG      PAGE 0
.usect   : { } > B2        PAGE 1
.b20     : { } > B2        PAGE 1
.vary    : { } > B01       PAGE 1
.data0   : { } > B02       PAGE 1
.context : { } > B12       PAGE 1
.stack   : { } > B12       PAGE 1
.ad      : { } > SARAM0     PAGE 1
.fault   : { } > SARAM1     PAGE 1
}

网友A:
RE

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的CMD文件为BSS分配空间时
没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