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知道我的程序小于flash的32k呢?

楼主(2007-08-07):
用ccs编译完的信息中没有显示呀??

楼主:
帮忙啊

原来用avr编译的时候都是告诉程序占总空间的百分之多少的,dsp怎么看呀?

网友A:
一般有个map文件

编译参数里加个-map参数,会生成一个报告文件。详细查手册

网友B:
hex

看生成的HEX文件的大小就可以啦

楼主:
hex?

看生成的HEX文件的大小好像不行,比32k还大呢

网友C:
hex

用UE打开hex文件看看,字节与字节之间有空格,所以用hex文件实际大小至少要除以2,偶的642K大小的hex文件实际烧到FLASH中的连256K还不到,,,

网友D:
那Hex跟程序大小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E:
就看map文件

网友F:
什么片子? ti有一个out2hex的,转化完后看ma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