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连接目标板后,不能写入数据怎么办?

楼主(2007-08-09):
可以确定RAM是好的,cmd配置也是正确的,因为昨天成功了一次,修改CPU寄存器,修改内存,Load程序完全可以.
但今天试了下又不行了,CPU寄存器全为ff,内存不能修改,导致不能load目标程序,是不是上电顺序的问题?
我用的是一块C5402的板子,仿真器和板是独立供电的.(昨天是试了很久才碰巧成功的)

楼主:
新发现

当再次写入gel文件后,一些寄存器会有一定的变化,但一刷新寄存器窗口,又立刻全部清零了.是寄存器一直在清零吗?如何解决?

楼主:
目前可行的方案

总算解决了,先接仿真器,再接目标板.

网友:
好奇怪啊

我用的是ADSP-2181 EZ-ICE仿真器,具师兄介绍的方法,是先给目标板上电,再给仿真器上电,然后打开软件,呵呵,不知道跟你说的是不是一个问题

楼主:
Ti系列

我用的是Ti系列的C5402,其实还照着芯片手册改写了5402的gel文件,默认的内存分配好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