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6205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7-08-09):
1。连接仿真器(ccs--connect)ccs最上方显示C6204,
2。设置map方式,bootmode(emif数据线的低五位01101) 设置为map1,8位rom启动,可是通过仿真器的view memory发现dsp设置成了map0

楼主:
复位我用的是3707-33,还需要别的吗

楼主:
还有

如果是复位问题,手动复位以后应该没有问题了,可是我的板子还是有问题

楼主:
贴图

这是3。3V和reset的相位关系

网友A:
bootmode的上拉下拉电阻有没有选择好

bootmode的上拉下拉电阻有没有选择好

楼主:
选择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不太稳定,有时候复位能成功,有时候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