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DSP2181的问题

楼主(2007-08-09):
大家好!
最近用到2181的外部重叠程序存储器,
PMOVLAY=1;
I4=0X00C3;
M4=0;
AX0=2;
PM(I4,M4)=AX0;
当我设置了循环写,想看一下PMS,WR等信号有没有变换,可是示波器上显示的一直是一个5V的直流信号,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供应adsp2181

低价供应ADSP2181

网友B:
我以前也是搞21XX的

我当时用的是2185,100管脚的,我想你用的应该是144脚的。
我用的100脚的,没有你说的PMS脚,但WR应该是访问外部RAM才有效的。
另外,ADI正在逐渐淘汰21XX,虽然这是个好东西,太可惜了。

楼主:
to 小研究

你好!小研究!
那你对于VISUAL DSP++了解的多吗?我现在遇到了有个问题,调试程序时外部中断程序在开始的时候进入不了,如果我选择debbug/restart就进入了外部中断,很奇怪啊,是不是LDF文件有些需要改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