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I2C问题

楼主(2007-08-10):
请教高手

为什么我用DM642的I2C总线写SAA7128H,从器件没有应答信号。

哪位硬件高手碰见过,我试了几个上拉电阻都没用阿。

用示波器看波形 感觉电平也符合要求。

哪位用过这样的组合,器件的I2C总线是直接相连的么?!

网友A:
地址是否正确,是否位移。

楼主:
谢谢

我有4个从器件,可以对其中的两个正确操作。
地址对,移过位。

网友B:
不同的器件读写时序没有任何关系的

建议仔细看看SAA7128H的写时序,然后修改DM642程序
今天刚好搞定DM643的IIC,DM643读AT24C16有点麻烦,,,,

楼主:
请教

4楼  您说的“看SAA7128H 写时序,然后修改DM642程序”,这个修改DM642程序主要修改哪方面阿?

程序直接设置好寄存器后,启动就可以了,能改的也就时钟频率了。还有其它的方面么?

望指教。

网友B:
偶也是菜鸟

不好意思,偶没用过7128,偶的意思是看看7128有没有需要什么特别的写时序要求

建议在CCS中调试一下,多注意642的ACK,STP,i2ccnt设置,还有每两次STT之间的延时

网友C(2014-03-08):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DM642通过I2C总线配置多个视频编、解码芯片,在配置某个芯片时,程序有时候能跑通,有时候会在while(I2C_bb(hI2C))处或while(!I2C_xrdy(hI2C))处陷入死循环。
    不解这是何问题啊。

网友C:
对于编码芯片来说,必须得先将视频输出端口配置好,输出正确的视频数据流,再通过I2C总线对编码芯片进行配置。
试一下看行不行,反正我这样做,我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