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令

楼主(2007-08-10):
请教一下:

PORTR 01H,*AR2

PORTW *AR1+,02H

我对PORTR PORTW这两个指令很不理解,上面的01H,02H是什么地址呢?不是要对I/O口操作吗?怎么不像单片机一样,直接用MOV P1,#0FFH 就把数据送到P1口的8根线上了。PORTR 01H,*AR2如何实现PA口操作呢?请指教!我找了好几本书,都只是一笔代过,所以想问问各位。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A:
端口地址。相当于51的P1,P2那些。

楼主:
谢谢

嗯,我知道是端口地址

它平时如何用呢?总不能随便设置01h  , 02h或者其他的地址阿

应该有一个说法阿

谢谢指教!

网友A:
那看你设备接在什么地址上啊,接在哪个端口地址,就操作

网友B:
port就相当于mov,只是数据读写到port端口。

楼主:
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中的PORTR 和 PORTW指令

我想操作led: 实现一8位LED灯泡由左到右循环闪烁
        .title    "bubble.asm"
        .mmregs
STACK    .usect    "STACK",5h
        .bss    y,1
        .def    start
        .data
PA0    .set     0
    .text
start:    STM  #7000,SWWSR    ;设等待位
     STM  #2,AR3         ;将辅助寄存器AR3设为2 (乘2,实现左移)
    STM  #6,AR1          ;将辅助寄存器AR1设为6 (左移7次)
    STM  #3,AR2          ;将辅助寄存器AR2设为3  (循环执行4次)
         LD   AR3,T           ;将T(乘法寄存器)设为2
loop1:     LD   #1,A                    ;A寄存器值为1
    STL  A,@y                    ;y=1
    PORTW    @y,PA0                  ;输出y地址内的值到输出口
         STM    #10000,AR4              ;将辅助寄存器AR4设为10000
loop3:    RPT    #10000                  ;重复执行下一程序10001次
    NOP                             ;等待
         BANZ    loop3,*AR4-             ;循环AR4值(10000)+1次
loop2:    MPY    @y,A                    ;将y×T,其值存入A寄存器
    STL    A,@y                    ;将A内值存入y地址中
    PORTW    @y,PA0                  ;输出y地址值到输出口
    STM    #10000,AR5              ;将辅助寄存器AR5设为10000
loop4:    RPT    #10000       ;实现第8个灯跳转到第1个灯时的时间延迟
    NOP
    BANZ    loop4,*AR5-
    BANZ    loop2,*AR1-
    BANZ    loop1,*AR2-
end:    B    end
        .end

网友A:
你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端口跟51的端口意思是不一样的

这个端口没有锁存的,其实跟51的外部RAM访问差不多,只不过它用自己一套总线和指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