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MA的问题

楼主(2007-08-11):
各位大侠,我想用DMA的0通道传送数据,并在传送完成后在DMA中断时处理数据。现在发现在标准的vector.asm中没有与DMA中断相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请问各位,我应该把下面程序应放置在vector.asm的哪个位置?问号处怎么处理呢?谢谢啊
DMA0
    .space  ?
    b  _dma0_service
       nop
    rete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ds?

楼主:
谢谢flylongins啊,我用的是5402

我现在还发现我的定时器中断,在PRD=0x0005和0xffff在中断发生的时间间隔上好象没有什么区别啊,也就是说好象是与我设置的这个记数时间PRD没有关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大家

网友B:
给个例子

    .sect ".vectors"        ;开始命名段.vecotrs
    .global CodeStart        ;引用程序入口的全局符号定义
    global DMA0_ISR
            .align  0x80            ; 中断向量必须对齐页边界
RESET:         B        CodeStart        ; Reset中断向量,跳转到程序入口
                NOP                    ;用NOP填充表中其余空字
                NOP                    ;B指令占两个字,所以要填两个NOP
NMI:        RETE                    ;非屏蔽中断
                NOP
                NOP
                NOP                                     ;NMI~
; 软件中断
SINT17         .space 4*16        ;软件中断使用较少,简单起见用0填充
SINT18         .space 4*16
SINT19         .space 4*16
SINT20         .space 4*16
SINT21         .space 4*16
SINT22         .space 4*16
SINT23         .space 4*16
SINT24         .space 4*16
SINT25         .space 4*16
SINT26         .space 4*16
SINT27         .space 4*16
SINT28         .space 4*16
SINT29         .space 4*16
SINT30         .space 4*16

INT0:       RETE            ;外部中断INT0
                NOP
                NOP
                NOP
INT1:       RETE            ;外部中断INT1
                NOP
                NOP
                NOP
INT2:       RETE            ;外部中断INT2
                NOP
                NOP
                NOP
TINT:       RETE            ;Timer0中断
                NOP
                NOP
                NOP
BRINT0:      RETE            ;McBSP #0 receive interrupt
                NOP
                NOP
                NOP
BXINT0:      RETE            ;McBSP #0 transmit interrupt
                NOP
                NOP
                NOP
DMAC0:      B DMA0_ISR            ;DMA0中断
                NOP
                NOP
TINT1:      RETE            ;Timer1中断(默认)或DMA1中断.
                NOP
                NOP
                NOP
INT3:       RETE            ;外部中断3
                NOP
                NOP
                NOP
HPINT:         RETE            ;HPI中断
                NOP
                NOP
                NOP
BRINT1:        RETE            ;McBSP #1接收中断(默认)或DMA2中断
                NOP
                NOP
                NOP
BXINT1:        RETE            ;McBSP #1发送中断(默认)或DMA3中断
                NOP
                NOP
                NOP
DMAC4:        RETE             ;DMA4中断
                NOP
                NOP
                NOP
DMAC5:        RETE            ;DMA5中断
                .end

楼主:
谢谢wowow啊,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