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BIOS中任务如何重新唤醒

楼主(2007-08-11):
我在DSP/BIOS中创建了四个静态任务,其中有一个任务偶尔情况下,运行几个小时后就永久blocked了(从kernel/object view中看到),即此任务死了,不再运行了,而其他3个任务还照常运行,,,,
请问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有什么好方法处理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怎么会好好就block呢?是不是你的任务没有做成死循环?

楼主:
做死循环了啊

四个任务都是死循环结构:
while(1){
...//任务代码
TSK_sleep(10);
}
四个静态任务的priority分别为6,5,4,3,而这个block的为priority5,另外,stack也没有溢出(从kernel/object view看到)
谢谢!!

网友A:
按理说你做的挺全面啊,我也用dsp/bios,

目前还没有遇到你说的这个问题,你可不可以跟踪一下,看看到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这个任务就再也不能运行了

楼主:
谢谢

现在忙着作样机,这个bug先不管了(毕竟偶尔几个小时才发生一次,偶就手动复位一下),过几天有时间再仔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