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2000系列的朋友看下

楼主(2007-08-12):
小弟正打算改良一产品,因为这产品里两个CPU都过时了,一个51兼容的MCU,一个是TI的VC33DSP,我打算用TI的28系列代替这俩芯片。
我手头上有本2004年底的TI的DSP选型指南,看了2000的DSP,问4个问题:
1。
2000系列内部RAM好象都不够大,如果要扩展的话,必须选择有外部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型号,是不是只有2812才行?2812在28系列中好象2407在24系列中的地位,对吗?
2。
我这本选型指南上,28系列既列出了F28,又列出了C28,但是C28和F28的配置却一模一样,包括FLASH和ROM,而且C28比F28要便宜。不知道各位用的是F28还是C28?价格多少?
3。
28既有FLASH,又有ROM,好象ROM还不小。引导程序通常很小,4K的ROM还包括什么?据说还包括正弦表,那么包括的正弦表是多少点精度的?
4。28有16路ADC,我想知道这16路可以同采同保吗?
谢谢

楼主:
刚上TI的网站看了一下

好象没有什么C28,就请用过2812的朋友给出自己所用的价格。
还有,网站给出的ROM是2KB,而不是资料上写的4KWORD。
其他问题还请高手作答。

网友A:
挑会的答

1。
2000系列内部RAM好象都不够大,如果要扩展的话,必须选择有外部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型号,是不是只有2812才行?2812在28系列中好象2407在24系列中的地位,对吗?
具体的emif是否引出查资料可以确定,如果产品的话要考虑价格,2812功能最全,国内用的最多,别的型号可能网站给的价格低,但是可能在国内根本没有活(比如28015,似乎网站是3美元)但国内很难,并且ccs换药最新版本的。
2。
我这本选型指南上,28系列既列出了F28,又列出了C28,但是C28和F28的配置却一模一样,包括FLASH和ROM,而且C28比F28要便宜。不知道各位用的是F28还是C28?价格多少?
c和f的区别一个片内flash,一个rom,不可重复编程,价格当然会差距,一般而言考虑f的
后面没有用过,不乱说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不过在我手头上那本DSP选型指南(2004年第四季度)上,列出的C28也都是有FLASH的,所以我才问。不过从我昨天在TI网站上看的结果来看,C28只是个核,并不是一类产品。如果有其他在TI网站上看到疑义的话,都可以告知小弟。
不知道楼上的朋友买的2812多少钱一片?

网友B:
2407都100多一块,28你可以想了

网友C:
个人见解:

楼上的说的价格有点不妥当

俺用过2407,也用过2812
2407最贵约73RMB
2812最贵约130RMB

网友D:
vc33并不过时

不过是前途不好而已马
话说回来,浮点cpu,能工作在40MHz,不存在高速布线问题的CPU现在没有几个了
F2812系列是用定点模拟浮点,速度上当然是大打折扣了。
如果说是51,F2812代替没有问题;VC33恐怕还有些困难。

楼主:
回楼上的

VC33肯定过时了,无论TI中国还是美国鬼子,都不再对VC33和CC提供支持了。
下面是美国鬼子给我的回信,因为当时TI中国说不支持了让我写封英文邮件由他们转发。

With regret I have to inform you that VC33 processors are obsolete processors and hence the Code Composer which is the IDE used for  this processor is no longer supported by TI. Hence I would request you to  try and  rely on  your retained employees and consultants and/or procure engineering services from a licensed professional engineer (LPE).

Thanks and regards,
Prithviraj Sengupta
Texas Instruments.

楼主:
看了下2407的ADC

2407的ADC貌似不能同采同保,估计2812也够呛了。
不知道从24到28,还需要注意什么吗?指令系统兼容吗?

楼主:
不要冷场啊

继续期待高手。。。

网友E:
sunkun1982

我看了些28的书 28不能同时采样保持

网友C:
个人见解:

至于2812的ADC功能,看看数据手册不就OK了。

网友F:
回答

1。
2000系列内部RAM好象都不够大,如果要扩展的话,必须选择有外部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型号,是不是只有2812才行?2812在28系列中好象2407在24系列中的地位,对吗?
……bingo!……
2。
我这本选型指南上,28系列既列出了F28,又列出了C28,但是C28和F28的配置却一模一样,包括FLASH和ROM,而且C28比F28要便宜。不知道各位用的是F28还是C28?价格多少?
c28不用考虑,没有flash,目前99%都用f28
3。
28既有FLASH,又有ROM,好象ROM还不小。引导程序通常很小,4K的ROM还包括什么?据说还包括正弦表,那么包括的正弦表是多少点精度的?
rom是28的一些函数,bios自己用的表格,你用的话精度很低,大约一个正弦表是577个字。另外rom里还有些引导程序。
4。28有16路ADC,我想知道这16路可以同采同保吗?
只有一个converter,但是有两个sample&hold,也就是可以同时两路采保

回答完毕!

楼主:
哈哈,这当家的交卷最晚

另外问一句:都说2000系列的ADC只是个摆设,实用性不强,大家怎么看?
因为我的产品中含有两片ADS7864,而这个片子越来越贵了,我想用28中的ADC取代它,所以很关心28中ADC的实用性如何?
577个点代表2PI,精度不算低了吧?

网友D:
性能不高的时候,2812的ADC就很好用了

aduc812/841也是12位的AD吗,市场不也很多吗

楼主:
楼上的,我并不是嫌弃28-ADC的12位低

我们的产品以前用的是ADS7864,这款ADC也是12位的,我的意思是说,有人说28上的ADC实际上可能达不到12位的精度,据说还特容易受噪声干扰。有没有哪位朋友用过28的ADC,感觉效果如何?

网友G:
小提示

楼主可以看看28335这款芯片,TI 2000系列的最新品。内部集成浮点处理器,主频在150Mhz,TI出这款芯片就是为了替代VC33浮点系列的。当然价格会高一点。
PS:2812的AD的精度并不好,12bit的AD能做到10位就不错了。
当然28335的AD方面改进了,能做到11.4位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

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卖的?
我问问TI中国的技术支持吧。

楼主:
再问个问题

请熟悉过采样技术的朋友答复:28系列的ADC既然速度这么快,怎么会有效位数反而低呢?如果把速度提高到理论所需采样频率的100倍,并使用过采样技术,应该可以得到多少有效位数?

网友F:
28的adc能让你欲哭无泪的,准不准已经不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

首先你要考虑的是;28的adc那个破到家的稳定度,同一个电压,每次采,能差个50~60个字的晃动,不用数字滤波根本不能用。

那个正弦表格ti用的时候是插值的,做个电机控制是够了,做别的肯定精度差点

楼主:
谢谢

如果如您所说,波动5、60个字,即使滤波也没什么意义了,精度太低了。
现在老板又不急着换DSP了,暂时搁置一下再说,据说TI在出新的28产品。

网友F:
滤波了起码抖动小了,然后才可以考虑用补偿校正误差

28335没什么改进adc,最多也就是加了浮点计算

网友H:
2812的ADC,模拟电源要求较高

2812的ADC,模拟电源要求较高,如果不加较好的滤波,精度很差;
目前最好能做到9的误差,也就是+-4,12位的AD,有效位能达到9位左右。
另外长时间的内部温漂要在外部加基准源校准。

网友I:
2812的优点:内部FLASH,烧写方便,外扩RAM容易,我已扩到512K,价格100元.
缺点:功耗大,250MA,(150MHZ,).实际(FLASH)速度低.A/D偏移在几十个.
开发比54XX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