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0的汇编

楼主(2007-08-13):
调用子函数怎么写?

网友A:
参考boot.asm中的跳转到c_init那条语句

ldw   *a3++, b1        ; Load entry point其实就是把c_init放到b1中
.
.
.
b    .S2 b1

mvk语句应该也能实现,,,,

网友B:
.call [ret_reg=] func_name ([argument1, argument2,...])

Here are other valid examples that use the .call syntax.
.call fir(x, h, y) ; void function
.call minimal( ) ; no arguments
.call sum = vecsum(a, b) ; returns an int
.call hi:lo = _atol(string) ; returns a long

以上是在TI的文档里面找到的关于调用的一些文字,spru187n第四章Using the Assembly Optimizer有介绍线性汇编的一些,可以参考下

楼主:
call不好用

通过c看汇编,C调用子函数汇编其实用的是B,后面跟两条保存当前PC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