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am 菜鸟,请教下关于图像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7-08-13):
请问一下,如果我买的DSP开发板上有视频输入端口,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数码相机通过视频输入端口和DSP开发板直接相连接,并且让DSP直接接收数码相机中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呢?还有,如果我买的是不带视频输入输出端口的DSP板(只带USB口),那么我是否可以将电脑中的图像通过USB口传输给DSP进行处理呢?如果可以,那么传入DSP板的图像数据是存放在哪个存储器中呢,是FLASH还是SDRAM?还有,如果我的板子不带视频输出,那么我处理后的图片该如何输出显示呢?是不是可以通过CCS将DSP板子存储器里的图片直观地显示出来呢?在认真选型中,希望大家能帮忙解决我的疑问,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

虽然问的问题级别低了一点,好歹也是个问题啊,知道答案的兄弟劳烦您动下手指回复一下吧,感激啊……

网友A:

DSP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的,比如说DM642是可以处理静态和动态的视频流,没有视频口的话,要实现实时的处理可能有点难度,不过静态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最后你说的缓存数据应该是放在SDRAM中,我以前做SEED DM642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也想去买个DSP玩玩,可惜。。。。。。。。

楼主:
终于有个人说话了……

正想说一句“人情是纸张张博”,jellychenl就让我重新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希望~~~感谢你的解答!真的很贵啊DSP……如果买得起DM642我也买了,就是因为没钱所以只能选6713啊,而6713的板子都不带视频输入输出的,所以才有以上问题……钱啊~~~

楼主:
对了,再补充一问……

再问一问,256K的FLASH,2M的SDRAM,做静态图像处理够用吗?

网友B:
re

6713做图像成本不会比642便宜
700万象素的图片一张就2、3mbyte,你256k的flash连半张图片都放不下
1楼提出的几个问题可以做,但是软件要做的台麻烦了,基本不可能实现

网友C:
2m的sdram太少了

2m的sdram太少了,
一帧的sd tv图象就576×720(yuv422) 800多k了。
flash倒无所谓,你开始做开发可以用仿真器的,
但是16m的sdram是基本要求。
CCS将DSP板子存储器里的图片显示是可以的,
但是普通的usb太慢,510仿真器显示一张sdtv的图片差不多载入要1分钟。
6713好处是有qfp的,自己做pcb方便,
但是视频输入输出需要fifo,不能像642一样直接连接解码编码芯片。

做个广告,我们的dm642开发板最低只要16XX.
http://shop34738181.taobao.com/

楼主:
咬咬牙,买DM642!!!

听了大家的建议和劝告,豁出去了~~~

网友D:
呵呵,想想将来,就没什么肉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