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2407的问题?用C写的.

楼主(2007-08-14):
为什么我写了个小程序,用INT型就可以,用LONG的就不行呢?

楼主:
程序如下:

    uint temp;
    ulong x;
    x=0;
    while(1){
        temp=ram();
        if ...
         {
            temp=temp&0x000f;    //temp=temp&00001111;
            x=10*x;
            xx=xx+temp;
            ...

很奇怪的,X我用整型的,很正常,而换成长型的,单步执行,就不对了.
就是在乘以10的那个地方出了问题,我想把乘以10换成汇编,可是,又不懂汇编,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更正:

    uint temp;
    ulong x;
    x=0;
    while(1){
        temp=ram();
        if ...
         {
            temp=temp&0x000f;
            x=10*x;
            x=x+temp;
            ...
     }

网友A:
LF2407的问题?用C写的

注意DSP中的long不是C语言中的long哦

这里的long是一个很特殊的数据类型,去查查吧

楼主:
这个在程序开头定义了.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楼主:
回答的人怎么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