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7-08-15):
2812的问题 采样后的12位数据怎么进行远距离传输啊?想用rs485总线 但是串口是8位的啊 怎么办呢?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分两次传。或者把2个组合成3字节来传。

网友B:
两个直接传输一个数据啊

楼主:
继续请教

谢谢各位 但是我还有些问题 具体应用过程中,我怎样把一个16位数变成两个8位的数据呢?说得详细点,谢谢

网友B:
一个short位移8位就可以变成两个char了

或者强制指针转换(string的情况下)
基础知识要加强啊

楼主:
继续请教

我的意思是说串口缓存为8位的 ad结果寄存器为16位的 16位寄存器怎么和8位寄存器进行数据交换呢?谢谢

网友B:
缓存,然后发送两个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