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里有IIC吗?我是DSP菜鸟

楼主(2007-08-15):
DSP里有IIC吗?我是DSP菜鸟

网友A:
re

好像没有.

网友B:
当然有啊! 此

网友C:
我知道C55X的有,看数据手册

我知道C55X的有,看数据手册

网友D:
C6XXX都有

C6XXX都有

网友E:
28系列有I2C

网友F:
个人见解:

28系列有I2C???

对于TI C2000D的DSP没有I2C,可以采用普通IO模拟
对于TI C54x系列DSP可以使用McBSP做I2C使用
至于TI C55x系列和C6000系列俺就不知道了,没有接触过

网友G(2013-12-18):
2808有,28335有。

网友H:
641X系列好像没有,但是DM64X系列的都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641X系列好像没有,但是DM64X系列的都有

下来看看  641x没太注意

网友J:
有的DSP有,有的没有,我用的TMS320F28335里有

网友K:
28234、28335都有,可以实现iic的测试功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