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812的一般IO口能够接受4V的输入电压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17):
2812不能

不能吧,2812的I/O口电压是3.3V

网友B:
恐怕够呛!

网友C:
楼主可以加一个稳压管。。。。

网友D:
RE

结实也不能这吗用!
加个74LVC245就可以了

网友E:
看Datasheet的电气参数

IO口极端的耐受电压是4.6V,短时间应该没有问题,长时间的话没有实验过,最好还是不要直接给4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