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复位问题

楼主(2007-08-15):
TMS320F2810为CPU的系统中,有时候上电复位程序会跑飞,不是每次都会,关电后等待一段时间比较容易出现。

在bootloader里面不断的重复,就是不进main(),我关掉了看门狗,bootloader也不搬运代码,每当出现上电复位跑飞的情况时,示波器可以看到reset脚上有个25us的低电平脉冲(刚好和看门狗的复位脉冲时间一样),每隔几百ms出现一次,怀疑是看门狗搞鬼,但程序就一直没有enable看门狗呀

大家有否遇到过这种情况,什么想法帮忙诊断诊断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先把reset脚拉起来再看看。

先把reset脚拉起来再看看,应该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B:
什么叫“关电后等待一段时间比较容易出现”?

网友C:
re

在TMS TDI TDO TRST# 等仿真编程引脚加些上拉或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