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的MCBSP求教

楼主(2007-08-15):
我在使用上海三意公司的EVM5402时发现一个问题,当我从MCBSP1口发数据时发现第一个数据放到DXR中后没有被读到XSR中,这样以来SPCR2中的XRDY位一直是0,不能发送第二个数据。
请问着会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啊?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使能发送吧

楼主:
怎么使能发送啊?

是不是说给SPCR1中的第七位(DXENA)置位为1啊?

网友B:
一样的问题

我也是5402的MCBSP1的发送口问题,如果不采用中断的模式发送数据就是出不来,而且出来的电平还不对,低电平最低才2.3V,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