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4和DM642接口

楼主(2007-08-19):
初学碰到问题 1394链路层芯片出来16位数据应当从DM642的哪种接口进入 是EMIF口吗 EMIF口是外部存储器访问接口除用来接各种存储器还能和外部并行总线通讯吗?

网友A:
是的,emif,emif就是bus,可以挂载总线器件

楼主:
1394和DM642接口 续

smartDSP的回复很有帮助 问题1394链路层芯片通过DM口出并行16位数据,而DM口相当于一个pipe,不是memery。EMIF是存储器接口,访问都需要地址的,它对这种pipe怎么访问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

比如ti的Link Layer TSB42AA4搭配Physical Layer TSB41LV03A,其中链路层TSB42AA4 就是host interface is a 9-bit address, 16-bit data nonmultiplexed bus。

网友A:
给你个资料。

http://www.eetchina.com/ART_8800164415_617693_AN_1eaea2b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