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可以在VC6里操纵DM642吗?

楼主(2007-08-19):
就是在VC6里用MFC做上位机的界面

期间调用DM642的CSL,来使用CSL提供的函数和DM642的指令?

老板买了块DM642实验平台,合众达的

我是新手,刚刚开始学DSP,估计还没入门呢,老板提出这么个要求

请问可以做吗?有这样的例子吗?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vc做,

你只要做好dsp和pc之间的通讯通道,
csl这些应该是ccs的事情。

楼主:
那上位机的操作界面怎么和CCS联系呢?

那上位机的操作界面怎么和CCS联系呢?

上位机的操作界面得用VC做啊

网友A:
642的话就是pci接口了哎,开发板应该有例程的,

host端就是vc写的。

网友B:
个人见解:

严重同意 SmartDSP 的说法

网友C:
用ccs带的SDK也许可以

没研究过,看到里面提供了一些c++的类,没找到具体使用方法。我猜是VC使用这些类库调用ccs里的接口驱动,再通过JTAG口控制DSP,感觉学习使用它比较麻烦放弃了。一般还是用CCS把DSP程序做好,然后设计使用串口/USB口或PCI接口与DSP交换数据就行了。

楼主:
“设计使用串口/USB口或PCI接口与DSP交换数据就行了”

“设计使用串口/USB口或PCI接口与DSP交换数据就行了”

我要的就是这个,怎么个思路啊?

能直接在VC程序中将文件读入DSP内存中吗?

网友D:
re

对于DM642来说,与PC进行数据通讯最方便的用RJ45网络接口。642在硬件上有一个10M/100M的网口,软件上提供NDK网络开发库,在CCS工程中,编一个TCP/IP的程序,在PC上也同样编一个网络程序,这样,642就可以和PC机通讯,互相传数据。

另一种方法,在CCS环境下,也能通过仿真器的jtag口从PC机硬盘上读文件或写文件到PC机硬盘上,只是速度比较慢,510型的仿真器一般7-8Kbyte左右,560的仿真器速度大概可以达到10倍速多。

我们有一款开发板,如果采用我们的开发板,上述的程序框架我可以给你一个。

我们有一款开发板,有4路单独输入,并可提供原理图和PCB图(PCB图需要另外付费)

ZHONGXON   DM642GDK开发板 资源配置主要技术指标

电路板尺寸:203mm X 132mm X16mm ,采用6层板工艺,全部布线通过信号完整性分析,运行稳定可靠。
工作方式: 独立工作模式。
视频输入:四路复合视频,四通道同时输入。最大输入范围0-1Vpp。
NTSC :720*525@30 帧/秒;    PAL:720*625 @25帧/秒。
视频输出:一路复合视频输出,或S端子输出。最大输出范围:
CVBS:0-1.23Vpp,Y   :0-1Vpp,C   :0-0.89Vpp 。
音频输入:双声道立体声输入或单一麦克风输入,8KHz-96KHz@16/20/24采样。
音频输出:立体声输出,8KHz-96KHz@16/20/24采样。
板上DSP芯片:TMS320DM642gdk600,BGA548 封装
DSP 工作电压: I/O 电压3.3V,核电压1.4V
DSP 内部工作时钟: 600MHz(1.67ns)
DSP 计算能力: 4.8 亿条指令每秒
DSP 外部总线时钟: 100 MHz
SDRAM :4M×64bits ,64位总线宽度。
FLASH :一片NOR FLASH   4M×8bits ;另一片是NAND FLASH 16Mbyte。
DSP 引导方式:FLASH 引导。
实时时钟。
8个用户自定义按键,11个LED,其中3个系统占用,8个用户自定义。
提供外部接口:
1个RS232串口,一个RS485串口,可以用于控制摄像机云台
10/100 Mb/s以太网接口。
预留40针IDE硬盘接口,方便大容量的图像及其它数据的存贮。
40针用户自定义接口,从板上CPLD引出,方便用户扩展其它功能。

上述两个40针接口组成子板接口,可以方便的在此EVM板上插接一块子板。
JTAG 接口,符合IEEE 1149. 标准,用于DM642调试。
功率消耗:不大于10W。
工作温度:0-70度。

这款开发板一个特点就是有4路视频输入可以同时工作,这不同于现在市场上其它的开发板,其它的开发板虽然也标称有4路输入,但实际上要转换,不能同时工作。另外,我们提供一个你所提的这种应用要求的例程,摄像机实时输入图像,板子把图像压缩后通过以太网传到计算机,计算机在IE浏览器中打开IP地址在显示器上就可以看到图像了。另外我们也提供原理图和PCB图,你一旦开发成功,可以很快自己生产板子,不用自己再去设计板子了,这是目前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公司可以做到的。

开发板价格3800元,免费提供pdf格式的原理图,还可以提供cadence格式的原理图PCB图,我们的板子从今年起由我们公司直接销售,直接做技术支持,不设任何代理商,减少中间环节,从而实现低的价格和可靠的技术支持。

我们公司用这款芯片开发过可视电话,硬盘录像机,网络视频服务器等,现在我们有mpeg4的源码,有H264的库,有MP3的解码库和源码,这些都可以廉价提供。

河北省唐山市中信明硕数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王晓明
0315-5656985 13582524826
QQ:199663740
E:zhongxon@163.com

楼主:
用PCI传送数据经常死机,郁闷

用PCI传送数据经常死机,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