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7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8-19):
各位,请教一下,下面程序中的
MCRC=MCRC & 0xFF00;         //IOPE0-7设为IO口模式
这一句中,MCRC是个什么东东?在书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芯片用的是2407,程序功能是点亮LED使之闪烁,在开发板上已经实现这个功能。

请高手指点。

/*LED与定时器程序*/
#include "global.c"
void SystemInit();
void Timer1Init();
void KickDog();

int numled=200;

main()
{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就是下面这一行*************************************/
   MCRC=MCRC & 0xFF00;         //IOPE0-7设为IO口模式
/***********就是上面这一行*************************************/
   PEDATDIR=0xFF00;           //所有LED=0,
   asm(" CLRC INTM ");

   Timer1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void SystemInit()
{

    asm(" SETC    INTM ");    /* 关闭总中断 */
    asm(" CLRC  SXM  ");    /* 禁止符号位扩展 */
    asm(" CLRC  CNF  ");    /* B0块映射为 on-chip DARAM*/
    asm(" CLRC  OVM  ");    /* 累加器结果正常溢出*/
    SCSR1=0x02FC;             /* 系统时钟CLKOUT=20*2=40M */
     /* 打开ADC,EVA,EVB,CAN和SCI的时钟,系统时钟CLKOUT=40M */
    WDCR=0x006F;    /* 禁止看门狗,看门狗时钟64分频 */
    KickDog();                /* 初始化看门狗 */
    IFR=0xFFFF;                /* 清除中断标志 */
    IMR=0x0002;                /* 打开中断2*/

}

void Timer1Init()
{
    EVAIMRA=0x0080;        //定时器1周期中断使能
    EVAIFRA=0xFFFF;        //清除中断标志
    GPTCONA=0x0000;
    T1PR=2500;    //定时器1初值,定时0.4us*2500=1ms
    T1CNT=0;
    T1CON=0xd446;      //增模式, TPS系数40M/16=2.5M,T1使能

}

void interrupt    c_int2()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if(PIVR!=0x27)
        {      asm(" CLRC INTM ");
            return;
        }
    T1CNT=0;
    numled--;
    if(numled==0)
    {
        numled=200;
        if((PEDATDIR& 0x0002)==0x0002)
        PEDATDIR=PEDATDIR & 0xFFFD;    //IOPE1=0;
        else
        PEDATDIR=PEDATDIR |0x0002;     //IOPE1=1;
    }

    EVAIFRA=0x80;
    asm(" CLRC    INTM ");

}

void KickDog()                /*踢除看门狗 */
{
    WDKEY=0x5555;
    WDKEY=0xAAAA;
}

网友A:
是多功能引脚的选择寄存器

共有MCRA、MCRB、MCRC,手册是有的,找TI的PDF

网友B:
书上不可有没有吧?很多参考书都会有这个寄存器的介绍的

网友C:
那只是个代号罢了

引脚功能复用选择寄存器的地址
代号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