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型问题:TI 54系列和55系列

楼主(2007-08-20):
现在公司要求我在TMS320的 54系列或者55系列中选一款DSP,请教下:
1、我查看了他们的手册,是不是都是带VC的?是EEPROM的程序存储器吗?而且还发现有的型号没有说明片上有多少ROM,是不是那款没片上存储器空间的?
2、速度在120~300MIPS间,如果从以后扩展、开发方便、资源充足等考虑,选用哪款最好?我知道在TI 2000系列最好是用TMS320LF2407,是因为可以方便的用外接RAM来开发,那么在54、55系列是否也存在这样问题?要外接一块RAM做程序空间,方便调试程序吗?
3、是不是54、55系列很少IO的?如果要用到IO来控制一些东西是否就没得用了?
4、尽量不用BGA封装的,焊接麻烦。
我现在想选TMS32054VC5407,主要是内部资源,片上ROM有128K*16bit,RAM有 40K*16bit,其他的好象都没这么大的ROM,如果要外接程序空间,那很麻烦。
请各位帮帮忙,怎样选择最好,现在有点陷入迷惑了,谢谢大家!

网友A:
TI的ROM是真正的ROM

TI的ROM是真正的ROM,除了TI公司,没人能写的!一般外接Flash做程序存贮器。如果要求存贮空间大的话,还是用55,地址总线宽一些,54只有64k的数据存贮空间,扩展比较麻烦。程序空间虽然大一些,切换也不方便,还是55好一些。55可以外接SDRAM,54只能接SRAM。

54/55可以把不用的McBsp/HPI口等做GPIO,不够的话一般可以加cpld扩展。

网友B:
先要看你的应用再选型。

网友A:
感觉用ARM好一些

算法不是很复杂的话用ARM好一些,很多ARM带LCD的接口

网友C:
个人见解:

5416 160M

网友D:
如果涉及到图象,

那54不是好的选择,内存太小,没有sdram控制器。
的确arm也是蛮好的选择。

楼主:
要进行图形处理

在CCD/CMOS 采集回来的图象要进行处理的,图象算法应该比较大工作量,处理完后送到TFT显示。我想问下,54、55这两系列是都都需要外接RAM和ROM?
    ARM对图象运算快不快,以前只是简单看过资料。

网友A:
你这个"比较大工作量"不好定义

做图像的话54/55不是强项。你这个"比较大工作量"不好定义,帧率,分辩率,处理算法都没有。说不定还要用6000如642。高端的ARM性能也不错的。

网友E:
不知道什么意思

wowow说“TI的ROM是真正的ROM,除了TI公司,没人能写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请教!

网友A:
有歧义吗?

一般我们用的ROM如EPROM/EEPROM/Flash等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写入的,TI的ROM是出厂前就固化好的的。用处是固化了bootloader,一些查找表以及特定函数。用户如果有成熟的产品大批量生产,可以联系TI,将代码提交给他们帮你固化进去,省去外接的程序存贮器。TI的某个pdf未尾就有一页专门讲如何向TI提交代码固化到ROM里。

网友D:
5x和现在的arm9没有太大速度上的优势。6x就完全不一样了。

选型前最好做个评估,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以前公司也是用DM642来做过前期的开发

后来说太贵了,成本高,叫用54或者55系列,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在这个在这两系列里,在使用方便性,资源方面等,比较常用的是哪个型号,我知道C2000的一般都用2407,那这两款是哪个?还有ARM9的话,有哪个型号用得比较顺手。非常感谢大家给了这么多建议!

网友B:
5501或5502,arm的话可以2440a,400M的主频

楼主:
谢谢smartdsp,我去看下2240A

2240A是不是三星的?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

我在TI网站上下载到的55系列只有这几个:VC5501、5502、5503、5506、5507、5509A、5510A,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型号,还有这些会不会不久就某个型号停产?谢谢!

网友F:
5502吧

600MIPS,呵呵,可外接falsh和SDRAM。
54/55的是不是就它最强劲??价格也不贵,
我刚用了。

楼主:
想选这两个

如果要带USB的话,就选5509A,不要的话就想用5502。想问下,55里带的USB好用吗,没用过USB,是否需要在电脑安装它的USB驱动?

网友G:
dsp2812,5416

请教各位,我用了DSP2812,DSP5410,但测试时,2812的速度不是很快,5410不知如何,我正准备测试5410的速度(条件基本相同FFT)

网友H:
直接blackfin,没疑问的……

楼主:
对不起

我没用过,回答不了你

楼主:
没用过

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