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DSP_USB_数据

楼主(2007-08-21):
我想将DSP处理的数据用USB芯片将数据传到U盘中,然后用电脑通过特定的应用程序将U盘的数据读出.这样就需要知道U盘中的数据格式,我怎么来确定这种数据格式啊??????????
请大侠们帮忙

网友A:
貌似比较麻烦

一般直接写到SD卡或CF里,然后PC上用读卡器读就行,不用操心USB的问题了。卡里面可以弄个FAT16或FAT32格式的文件系统,这个资料应该比较多。

网友B:
可以的,用比CH375这样的芯片,读写U盘的程序网上很多。

网友A:
CH375多少钱一片?

看功能蛮不错的,价钱多少?

楼主:
谢谢了。U盘要格式化为FAT16,在电脑上就可以操作吗?

谢谢以上几位积极帮助.U盘要格式化为FAT16,在电脑上就可以操作吗?

网友A:
以前小容量的U盘都是FAT16的

几百M以上才有必要用FAT32

楼主:
写入SD卡就容易实现吗

写入SD卡就容易实现吗写入SD卡就容易实现吗

网友A:
只不过省掉接口芯片而已

复杂试应该差不多。

我们做的工业应用一般用CF卡,可靠性高一些。由于我们采样文件格式固定,可以用自己定义的简易文件系统,针对不同应用,有的是固定文件大小的,有的是只能连续存,格式化后才能重写,有的是分簇,簇内连续写,簇是随机分配。这样文件系统就简单了。上传的功能做到系统里,用串口或USB上传,以后也要做网线上传。上位机做个简单的接收程序就行了。

用FAT之类的文件系统的通用性强一些,开发难度也不大,不过程序中要考虑一下FAT表写入不要太频繁,以免对卡使用寿命有影响。

网友B:
用这种方案复杂程度都差不多,只要不是直接管理nand的坏块.

楼主:
谢谢以上的各位了.

我是做个主机系统----嵌入式的USB主机系统,就是插上U盘以后,可以向U盘里写数据的,这样可以让设备自己运行,过一段时间去把U盘取来就可以读出数据了。找了一些资料,也有点头绪了。我想以文本格式存数据,用FAT16文件系统,以簇为单位连续存.
    谁做过这一块,请不吝赐教,呵呵,写出来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