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IIR)滤波器增益问题

楼主(2007-08-22):
我设计了一个高通滤波器,Fpass = 5500, Fstop = 7500
                        Apass = 1dB, Astop = 40dB,

用示波器察看滤波器的输出,出现如下问题:
当输入频率处于500Hz - 2500Hz时,输出信号的幅度居然放大了,最大约2倍。

我将FIR换成IIR,问题依然没有什么变化,百思不得其解,
请各位知道的朋友,麻烦解答。。。。

网友A:
滤波参数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提供的信息太少,不好说。滤波参数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用matlab之类的仿真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