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6000DSP汇编中如何加大段注释以及条件编译?

楼主(2007-08-24):
问题1:在TI C6000的汇编源程序中加分号;可以注释掉一行(类似于C语言中的//)。如果要注释掉几百行,有没有简单的方法(类似于C语言中的/*  */)?

问题2:在TI C6000的汇编源程序中能否实现条件编译?
就是把C语言中的#if #endif之类的预编译指令实现在汇编里,使得汇编程序的不同部分可以条件编译。

谢谢!

网友A:
汇编也可以用预编译指令啊

比如.if $isdefed,.if

网友A:
这样就可以屏蔽几百行了

楼主:
多谢指点!

多谢指点!

请问如何预定义?
比如在C语言里用

#define AAAA
#define BBBB  1

在TI汇编里怎样定义?

网友B(2012-06-07):
BBBB EQU 1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