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速度的疑问

楼主(2007-08-24):
大家好;
        正常用2812的时候,程序在RAM中的速度要高于ROM中的5倍左右,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做的电路板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最近我发现程序在ROM中的时钟为RAM中的5倍左右,导致在ROM时定时器可以准确的工作,但在RAM中定时时间却长了5倍。请各位指点
                                                        谢谢

网友A:
程序在ROM中的时钟为RAM中的5倍左右,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