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M642仿真问题

楼主(2007-08-24):
自己刚刚做好的DM642的视频处理板,用合众达的在线仿真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图像效果也还可以,但是烧写到Flash里面要用BIOS方式,用合众达提供的可以烧写的BIOS构架下的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了,程序停在最开始的地方,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现的地方,不胜感激,感激涕零,跪求各位了!!注:合众达提供的BIOS构架下的程序在合众达开发板上可以运行。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

谢谢楼上的关注,bsl是合众达提供的,我们没有源程序,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的硬件是参照他们的开发板设计的,只是考虑到程序不大,把Flash高三位直接接地了。期待更多高手指点,再次感谢楼上!~

网友A:
合众达这点还是比较糟糕的。

网友A:
你只能参考官方的bsl代码自己修改吧。

网友A:
ps,你有没有试过把这个out烧到和众达的板子上试过

楼主:
在合众达开发板上可以

这个程序在合众达的板子上烧写过,可以正常运行哦。

网友B:
re

如果你 的程序在仿真器下可以正常运行,那么硬件及程序部份就应该基本上没错。你可以考虑:
1、flash部份硬件设计或焊接方面有无问题,可以自己写下个小程序,读写一下flash试一下。
2、你的用户程序里加入了boot.asm了吗?
3、上电后,你在adram中找一下,有你的程序吗?也就是就boot把flash中的程序写到sdram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