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CI写入DM642的SDRAM时候PC机死机

楼主(2007-08-24):
我用DM642提供的PDF文件里的那些API

试图将一个磁盘上的图象文件读入RAM后,再将图象的二维数组内容通过PCI写入DM642的SDRAM中

但是运行的时候,PC机就死机了,并且DSP板子上的指示灯也不再闪烁

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会不会是写入的格式不一样?

我是用的8位的写入方式,即调用SI_TI_PassThroughWrite8(...)函数

void PassThroughWrite()
{
    int i;
    INT32 error;
    UINT32 region = 0;
    UINT32 offset = 0;
    UINT32 count = IMAGEWIDTH;//*sizeof(IMAGEDATA_TYPE);
    for(i=0;i<IMAGEHEIGHT;i++)
    {
        error = SI_TI_PassThroughWrite8
            (
                pTIDev,
                region,
                count,
                offset,
                IrL
            );
        if (e_Err_NoError != error)
            printf("ERROR MESSAGE = %s
",error);
        offset += count;
    }

    for(i=0;i<IMAGEHEIGHT;i++)
    {
        error = SI_TI_PassThroughWrite8
            (
                pTIDev,
                region,
                count,
                offset,
                IgL
            );
        if (e_Err_NoError != error)
            printf("ERROR MESSAGE = %s
",error);
        offset += count;
    }

    for(i=0;i<IMAGEHEIGHT;i++)
    {
        error = SI_TI_PassThroughWrite8
            (
                pTIDev,
                region,
                count,
                offset,
                IbL
            );
        if (e_Err_NoError != error)
            printf("ERROR MESSAGE = %s
",error);
        offset += count;
    }

    for(i=0;i<IMAGEHEIGHT;i++)
    {
        error = SI_TI_PassThroughWrite8
            (
                pTIDev,
                region,
                count,
                offset,
                IrR
            );
        if (e_Err_NoError != error)
            printf("ERROR MESSAGE = %s
",error);
        offset += count;
    }

    for(i=0;i<IMAGEHEIGHT;i++)
    {
        error = SI_TI_PassThroughWrite8
            (
                pTIDev,
                region,
                count,
                offset,
                IgR
            );
        if (e_Err_NoError != error)
            printf("ERROR MESSAGE = %s
",error);
        offset += count;
    }

    for(i=0;i<IMAGEHEIGHT;i++)
    {
        error = SI_TI_PassThroughWrite8
            (
                pTIDev,
                region,
                count,
                offset,
                IbR
            );
        if (e_Err_NoError != error)
            printf("ERROR MESSAGE = %s
",error);
        offset += count;
    }
    printf("TEST WRITE COMPLETE!
");
    printf("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getchar();

}

楼主:
没人看

怎么都没个人看看的啊~

网友A:
和你的驱动程序有关吧

和你的驱动程序有关吧,把你的驱动程序头文件完整地贴出来先。

网友B:
用fread, fwrite函数

何必搞那么复杂,用fopen, fread, fwrite,fclose函数就可以访问磁盘上的文件啊;
只是速度慢些而已

网友C:
你应该是写到不存在的地址里了吧

楼主:
上面那些函数是从内存写到DSP的SDRAM去用的

上面那些函数是从内存写到DSP的SDRAM去用的

我先临时写到了SDRAM的0x00000000去的,难道这块内存地址不能写?

可我有时候写了不死机,有时候会死机的

网友C:
如果写数据块,不能超过4M的临界地址处.越界就会死,要修改DSP

楼主:
DSPP?怎么修改DSPP?

我是新手,不明白什么是DSPP?怎么修改?

还有,DM642的SDRAM不就只有4M-64bit么?

网友A:
DSPP是作Prefetchable Read/Write用的

DSPP是作Prefetchable Read/Write用的,当采用Prefetchable Read/Write模式读写DSP数据时,DSP利用DSPP的[9:0]作为页面地址,加上22位地址总线[21:0]构成32位寻址地址,因此当寻址范围超过4M就需要修改DSPP内容(DM642地址为:0x01C1FFF8);另,数据写入的具体地址与DSP的存储空间划分有关,默认情况下从0x00000000开始的256KB存储空间为DSP内部SRAM,不知你对写入SRAM的数据是如何处理的,如果你的写入数据超过256KB就死机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寻址空间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另外

请问楼主的驱动源码是从哪里获得的?好像不是太完成(;-)没有仔细阅读,呵呵。

楼主:
驱动来自于DM642光盘

驱动来自于DM642光盘

网友A:
TI的原版DM642评估板吗?

TI的原版DM642评估板吗?还是国内其它厂商的?

楼主:
国内合众达的

国内合众达的